LS产电PLC
关于LG的PLC的模拟量的编程

楼主(2003-09-25):
请教: 使用LG,CPU为KSP-07AS,模拟量模块为G6F-AD2A,安装于2槽上,接入一个4-20MA的输入信号,需要读取它的值啊,写入GET H0002 ***** D0100 ##### ,我却不知该*****与#####应该写多少啊,也就是从哪里读,读几位呢?这该如何确定呢?LG的说明书上说的我都看不明白,请问哪位可以做个详解? 先行谢过!

网友:
正确的做法为: LOAD M0000 PUTP 0002 0 H000F 1 PUTP 0002 13 H000F 1 LOAD M0001 GET 0002 14 D000 3 以上为模拟量的读取程序,GET 1, 2, 3, 4, 1,为基板的槽号。 2,为PLC模拟量的缓冲内存号 3,为读取上来的数据储存的数据区。4,为读取的字节数。

楼主:
TO:zjd-2003: 谢谢您的帮助! 是不是我所说的CPU与你所写的不一样呢?我用的是K200S啊? 就PUTP 0002 0 H000F 1 这一块而言,对内存号为0的置位可否只写入H0001?因为我只用了一个模拟量输入信号,不知这样行否? 就PUT 0002 13 HOOOF 1 这一块,为什么要给13写入H000F呢?13是指通道0的错误代码吗?可否不用修改? 就GET 0002 14 D0000 3 而言,PLC的模拟量的通道0的缓冲内存号应该是8吧?您这里的14指的是错误代码?还是内存号? 我这里只有一个模拟量输入,可否将读取的字节数改成1 ? 也就是说,我这样写,您看行不? GET 2 8 D0100 1 我不明白您为什么对于13和14 通道进行写与读?可否做详解 多谢! 另外,这种模拟量模块对4-20MA的电流信号的读取值在D0100里反应的就该是多少?可否将它修改成0-100 ?即:当输入4MA时D0100的值是0,当输入20MA时D0100里面的值是100 ? 另外,这样机型的PLC用CPU的RS232C接口与上位机通讯应该怎样去编程? 谢谢!!!!

网友:
PUT 2 0 HF 1,意思是四个通道有效,如果为H1就是一通道有效。 PUT 2 13 H1 1,意思是PUT 2 0 H1 1,设定的数据有效。 GET 2 14 D0 1 ,意思是读取第一通道的数据, 4毫安对应0,20毫安对应4000,G6F-AD2A的分辨率为:0-4000。 K200S的电源模块也有选择,只有GM6-PAFB才能带摸拟量,因为GM6-PAFB具有15V电压,模拟量需要15V供电, 关于PLC和上位机的通讯,PLC的设置比较简单:波特率 站号等, 上位机的设置为:波特率 站号等,如果是VB则需要LG PLC的通讯协议,

楼主:
哦呵! 如此!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