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SJA1000不足之处

楼主(2003-09-25):
我在学习CAN应用设计中的一点心得体会,也算是走了一些弯路,现在把它写出来和大 家共同交流。 不知道各位注意到没有,大多数情况下,SJA1000是与8250+51系列单片机的方式来做 CAN的控制应用。如果是1M/s的通讯速度的话,实际上的流量只有大概500多K的样子,此点 希望大家在以后的应用设计中需要考虑周到。 上诉问题产生的原因是SJA1000的发送缓冲区只有1个,应用程序在判断发送完一幀 数据后,需要计算下一幀需要装载的数据长度,然后根据长度再装载相应的数据到缓冲区 ,这个过程要消耗掉了一定的时间(特别是标准51内核的单片机),因此CAN总线上的数据 流实际上是发送一幀就有一个比较长的空闲区(单片机装载数据的时间),这样一来就浪费 了总线资源。 微芯的MCP2510有3个发送缓冲区,在5V的电源下以5Mb/s的SPI端口读写数据,可以较好 的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多数的51单片机都无SPI,这样也给单片机的选择上带来了一定的麻 烦。具体选择怎样的方案,只能看各自的应用情况来定了!

网友A:
我用的PIC18F458,三个TX,两个RX,CAN-in-Chip,不错还便宜。

楼主:
远方兄----PIC18F458价格是多少大洋啊?如果价格便宜的话 可以多个选择的余地!

网友A:
呵呵,很便宜的哦,658的OTP片量产后才35元。458更便宜,我估计20多元RMB吧,不过是量产的价格,零售贵好些。

网友B(2004-03-18):
我使用的是ATmega128,带SPI接口,用MCP2510,速度根本没有sja1000快,原因很简单,sja1000是并口操作,比spi速度快的多。spi至少慢1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