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如何用普通的显示器自制触摸屏

楼主(2003-09-25):
请教高手,我有一15寸的液晶显示屏,我想把它改成触摸屏,该怎么办,花多少钱?

网友A:
大哥,显示屏改触摸屏,I服了you 何必呢?

网友B:
费用大概1000元左右 在屏上贴膜,有电阻、电容两种 我知道一家专门作这个的公司 现在手头没有地址 发邮件:wangtaowanghan@163.com

网友C:
你可以的,显示器改触摸屏,你要有开发设备驱动程序的能力。我提供你一个方法:在“屏上贴膜”,硬件接口少不了的吧,用单片机做了同COM口通讯模拟鼠标。可以试试,工作量不小,祝好运!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几位兄弟,我只是要那种现成的触摸屏(电阻或电容式)带有接口和驱动程序,我只是买来接上即可,如要自己开法工作量太大。在说触摸膜也买不到。我以找到几家了,在这里表示感谢!

网友D:
你是西安的杨键吗?如果是我告诉你一个西安的朋友,他自己在公司已经开发了这个东西

网友:
首钢恒星电脑公司有售,不贵,膜好象才2000,装上驱动程序即可,你可以搜索“触摸电脑”即可找到你要找的东东了。

网友E:
如果能做的出来,那真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