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起重机起升机构变频系统发生自由落体现象

楼主(2003-09-25):
我公司一台起重机,起升机构额定起重量10吨,采用安川CIMR-G5A4075变频器,闭环矢量控制方式,在一日吊重4吨、以15赫兹频率动力下降时,发生自由落钩现象,控制器回零无效,后启用紧急制动断开总电源才停止。但是,事后从新上电,系统恢复正常,变频器也没有故障记录。请教各位专家,是何原因引起的?求助各位进行指教!!!

网友A(2003-08-24):
我想平时吊的货物没有4吨吧。原有的参数不适合吊4吨货物,改一下参数,或者有干扰。 我是这样想的不知对不对,以往的经验告诉变频器低频时的特性较差,易受干扰,尤其是再生制动时。货物越重越容易出现。改参数,如提升力矩参数设小,闭环滤波。 我在以前调西门子MDV时遇到过类似问题,就是零到十几HZ之间,负载再生制动时,变频异常,最后调的力矩提升参数,减小最管用。在下降时,大的力矩提升参数加闭环的PID设制都会对变频器的工作有影响。在初调时要作最重的负载调试,空载体现不出来。就和VVVF电梯一样要做超满载一样,应该和电磁铁机械制动相配合。

网友B:
这种现象是掉速,认同楼上观点是负荷重时会产生,但一般闭环情况是不会发生的,可能是反馈的脉冲丢失造成的,请检查PG回路

网友C:
是否可能是PLC受到干扰引起的?

网友A:
能讲一下控制方式吗?如过闭环通过PLC那就难说了。

网友C:
并未通过PLC闭环

网友D:
1,不知你制动器是如何与变频器配合的 2,安川变频器中应该有一个失速故障不能设置在自由停车,

网友C:
停车时首先通过变频器的悬停功能将电机转速减至零,然后制动器抱闸。

网友B:
其实你可以试下开环控制看看有没有这种现象 也可以电话联系:020-37204173,www.longi.net

网友C:
假如瞬间低电压是否会引起这种情况?

网友B:
安川变频有欠电压保护,低电压会产生这类报警跳闸

网友A:
按理说瞬间低电压,在再生制动时影响不大。过高会影响。

网友C:
经检查发生故障时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为460V,说明当时电网电压大约降低至320V,是否会引起PLC程序混乱?使得PLC仍然给出制动器打开的信号?

网友B:
不妨找个UPS给PLC供电看看

网友E:
PLC程序不会发生紊乱。网压下降在15%左右,这个范围内PLC应该可以工作,你可以找找该PLC的硬件手册看看,另外,一般的PLC本身有欠压保护。频率异动应该是失速的根本原因。

网友F:
最大的可能是电机电压降低造成的,电压降低使电机最大转矩降低,以致低于负载转矩,造成失速,就像电动机状态时的堵转事故一样。异步机在发电状态下,这种情况比较多。

网友G(2003-09-25):
PG反馈出现问题.可能丢失或受到干扰.

网友H(2006-04-24):
没有机械式制动器吗?作变频时,作成闭环的。

网友I(2006-08-20):
我们公司的G5变频器也发生过类似的问题,但一直找不出准确的原因。而且故障在夏天才出现,别的季节一点问题也没有,但是到了夏天会出现几次这样的故障,司机也不敢用了,主令控制器拉到零位也不管用,只有用急停开关才行。

网友J:
你们公司的吊车是自己做的吗?如果是的话,有可能是参数设置有问题的啊。如果是专业的起重机厂家作的话,应该不回出现这样的问题啊,因为在交货的时候,你们公司肯定有试重的啊,而且应该是10吨以上的啊,如果是参数问题当初为什么不出现呢?可能是PLC部分出了问题了,可以量量15Hz的电压是多少来进一步判断啊,或变频器本身出问题了,你可以采用变频器上的键盘启动操作试试看,还有就是干扰了,这个问题需要慢慢试,才能找出故障......

网友K:
大家有无发现安川变频器在抗干扰能力上远低于西门子。

网友L:
偶尔发生就不好判断了.干扰或制动的问题,有时使用时间过长电阻发热电流释放不出去造成溜钩都有可能.

网友M:
失速回路参数设置是否正常?加、减加速度设置是否合理(根据提升工况确定)?

网友N:
这种情况一般的问题在变频器或PG,如过是偶尔发生的话极有可能是系统干扰,尝试做下干扰处理

网友(2007-01-13):
把你的PLC程序和变频器设置参数上传过来分析一下,基本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O:
有干扰的可能性~!

网友P:
ABB变频器在起重提升应用不错,性能良好,

网友Q:
出现这种情况时,肯定是制动器打开,电机却没电.变频器没报警,可能是变频器根本就没工作,只是制动器打开了.看一下你的制动器是不是由变频器控制的?如果不是的话要用变频器控制.不能由plc控制.应该重点检查一下制动器控制部分是否有问题.

网友R(2007-04-21):
老帖不老

网友S:
继续顶!找到原因了没有?

网友T:
我想平时吊的货物没有4吨吧。原有的参数不适合吊4吨货物,改一下参数,或者有干扰。
我是这样想的不知对不对,以往的经验告诉变频器低频时的特性较差,易受干扰,尤其是再生制动时。货物越重越容易出现。改参数,如提升力矩参数设小,闭环滤波。
我在以前调西门子MDV时遇到过类似问题,就是零到十几HZ之间,负载再生制动时,变频异常,最后调的力矩提升参数,减小最管用。在下降时,大的力矩提升参数加闭环的PID设制都会对变频器的工作有影响。在初调时要作最重的负载调试,空载体现不出来。就和VVVF电梯一样要做超满载一样,应该和电磁铁机械制动相配合

网友T:
可能是干扰

网友U:
“吊重4吨、以15赫兹频率动力下降时,发生自由落钩现象,控制器回零无效,后启用紧急制动断开总电源才停止。但是,事后从新上电,系统恢复正常,变频器也没有故障记录”
1、变频器也没有故障记录,因为变频器没有故障,是操作错误,当然没有计录;
2、变频器依靠输出低频、低压低同步转速,在转子被负载重力拖动高速下落时,转子在低压弱同步磁场里发电制动力矩很小;
3、如果提高频率、电压,反而发电制动力矩大,下滑速度会低一些;
4、这告诉我们,变频器控制起重机下落时,不能有低频、低压,而应该为低频、高压或直流制动或机械制动!
5、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网友A: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22 15:35:00
“吊重4吨、以15赫兹频率动力下降时,发生自由落钩现象,控制器回零无效,后启用紧急制动断开总电源才停止。但是,事后从新上电,系统恢复正常,变频器也没有故障记录”
1、变频器也没有故障记录,因为变频器没有故障,是操作错误,当然没有计录;
2、变频器依靠输出低频、低压低同步转速,在转子被负载重力拖动高速下落时,转子在低压弱同步磁场里发电制动力矩很小;
3、如果提高频率、电压,反而发电制动力矩大,下滑速度会低一些;
4、这告诉我们,变频器控制起重机下落时,不能有低频、低压,而应该为低频、高压或直流制动或机械制动!5、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
就第四条,楼上的在胡说.

网友A:
用说吗?本人第一篇都说了.
就你的第四条,说明你的变频水平都是凭空意想.误导人.你滚吧少在这误导广大网友.本人连参数都能说出.你能说出吗?都是胡说八道的理论.需要讨论的网友留QQ除刘至病以外.
理论上不于刘意想谈论.

网友A:
低频高压可笑,变频器会如何?电机会如何?

网友A:
丢人的刘志丙,变频的原理在网上偷学那么长时间,还是没入门.还夸夸奇谈.按你的作法,安全事故漫天飞.

网友U:
“低频高压可笑,变频器会如何?电机会如何?”
1、物体自由落下,是因为低频、低压所致,低压电机磁场弱,发电制动力矩小;
2、如果变频器在此时,能输出低频、高压,高压在电机里产生强磁场,物体下落时,发电制动力矩大,物体就不会自由落下;
3、物体下降时变频器回馈装置启动,把再生电能回馈电网
4、你傻瓜脑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脏嘴骂人,……

网友V:
任何情况 都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 查设计原理巴  即使故障度不允许出现

刘志斌:

网友:
低频高压可笑,变频器会如何?电机会如何?”

1、物体自由落下,是因为低频、低压所致,低压电机磁场弱,发电制动力矩小;
2、如果变频器在此时,能输出低频、高压,高压在电机里产生强磁场,物体下落时,发电制动力矩大,物体就不会自由落下;
3、物体下降时变频器回馈装置启动,把再生电能回馈电网
4、你傻瓜脑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脏嘴骂人,……----------------------------------------------------------------------------------------
  老夫说两句,电机的磁通和频率无关吗?低频低压是为了保证压频比.低频高压能解决电机?可笑,好好看看变频基础.本来电机发电时,母排电压就高,还要加压.可笑.问题跟本就不在这.

刘志斌:

网友:
刘治病无知,对变频的基础都不懂啊.

网友U:
   “本来电机发电时,母排电压就高,还要加压.”

1、用于位能性恒转矩提升工况,即起重机、吊车改制变频控制时,起吊上行没有什么问题;
2、负载吊落下行存在制动问题,依靠制动电阻来消耗重物吊落电机发电的电能,是肯定不可行的,制动电阻的功耗大,易损,易造成直流母排过电压保护;
3、所以此类变频器必须解决再生回馈制动的问题,即用具有再生回馈单元的变频器;
4、在重物落下时,低频,高压(相对低压而言)以提高磁场、提高制动力矩,发电制动回馈电网,是解决此类变频负载的唯一途径!
5、利用直流能耗制动、机械制动作为辅助制动方式;

网友W:
gongkongdajia
低频高压是存在的,尤其是低频段,为了弥补V/F低频的转矩不足,能常采用高于V/F点的电压特性,可参考说明书中高转矩负载的V/F参数的设定

网友U:
    “电机的磁通和频率无关吗?”

1、变频器在降低频率的同时,必须降低电压,降低磁场B,这样作为电动机的铁心可避免饱和、磁导率下降的相关问题;
2、当起重机、吊车在负载吊落下降拖动电机发电时,转子的磁场频率高于变频器输出的频率,特别是变频器输出低频、低压时,转子的频率相对更高;
3、此时定子感应电流的频率和转子磁场频率一致,也就是说,电机此时的频率是转子磁场的频率,是较变频器输出的低频要高得多的频率,所以此时的磁场很弱!
4、不管是从电压的角度、还是从频率的角度,发电中的电动机的磁场都说明很弱;
5、所以当起重机、吊车在负载吊落下降拖动电机发电时,可操作变频器输出低频、高压,以提高制动力矩,是正确的操作方法

网友X:
可能是干扰引起变频器的参数出错!

网友A:
电机的电状态时,最关键的不是提升电压.为什么?
 最关键的是对母排电压的恒定和调整.本来电机就在发电状态,在给电机提升电压?这是可笑的作法.后果就是变频的母排电压更高.那是找死.
 本来只需制动力矩,我还弥补力矩?这个错误的观念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自己无知不懂,需要我说明吗?若有网友讨论留QQ.本人不给刘解释为什么不能加电压.好好看看四象限变频原理再说话.也不知这样的老师咋当的?

网友Y:
工控维修QQ群:36875135快加入吧!

网友Z:
建议用韩国 SEOHO 变频! 真正的无感失量控制保证不溜钩!
闭环开环控制效果俱佳!

网友AA:
安川这倭人的东西就是够烂!闭环15HZ居然也会溜钩!说白了是低频力矩太差!我用施耐德ATV71开环5HZ拉满载都没有问题。据说能到0.5HZ不过我没有敢试。

网友U:
起重设备吊重下落有以下几种情况:
1、机械制动下落,液压控制制动力矩大小及下落高度;
2、长距离快速下落,电机发电制动;

网友U:
电机发电制动:
1、转子在重物重力作用下,以高于同步转速的速度旋转;
2、转子导体切割定子磁场产生感生电流及转子磁场;
3、转子磁场拖动定子磁场旋转,定子绕组切割磁力线产生感生电势;
5、如果没有变频器,电机与电网直通,此时电机电势平衡方程式u=e,e≥u,电能从电机流向电网;
6、定子电流在转子磁场的电磁转矩与电机转向相反,为制动力矩;
7、电机制动力矩与重物下落重力矩平衡时,重物匀速下落!
8、若没有此制动力矩与重力矩平衡,则重物会自由加速G落下!

网友AB:
反馈的脉冲丢失造成的,请检查PG回路,这就是闭环控制的缺点,一旦PG信号丢失,变频器失控

网友AC:
唯一解释,变频器死机造成的

网友AC:
PG只能反馈出位置,失速就会过压,过压不制动最少要报警,报警就会报闸了.

网友U:
1、什么故障也不是;
2、由于变频器输出低频、低压,电机磁场Φ太弱;
3、而实际发电运行频率(转子高速旋转)很高;
4、电磁制动力矩很小,吊重下落成自由落体!

网友AB:
刘XX:
我不知道怎么说你,不懂就不要装懂,你知道矢量变频器是怎么控制电机的吗?还拿了你那陈旧的理论在这里误人子弟。安川吃屎的吗?

网友AB:
看来你这条狗是改不了吃屎了,都快成骨灰了,还汪汪叫什么

网友A:
电机发电制动:
1、转子在重物重力作用下,以高于同步转速的速度旋转;
2、转子导体切割定子磁场产生感生电流及转子磁场;
3、转子磁场拖动定子磁场旋转,定子绕组切割磁力线产生感生电势;
5、如果没有变频器,电机与电网直通,此时电机电势平衡方程式u=e,e≥u,电能从电机流向电网;
6、定子电流在转子磁场的电磁转矩与电机转向相反,为制动力矩;
7、电机制动力矩与重物下落重力矩平衡时,重物匀速下落!
8、若没有此制动力矩与重力矩平衡,则重物会自由加速G落下!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15 22:53:00

电机发电制动:
1、转子在重物重力作用下,以高于同步转速的速度旋转;
2、转子导体切割定子磁场产生感生电流及转子磁场;
3、转子磁场拖动定子磁场旋转,定子绕组切割磁力线产生感生电势;
5、如果有变频器,变频器是有回馈单元,回馈电路打开,电能从电机流向电网;
6、定子电流在转子磁场的电磁转矩与电机转向相反,为制动力矩;
7、电机制动力矩与重物下落重力矩平衡时,重物匀速下落!
8、若没有此制动力矩与重力矩平衡,则重物会自由加速G落下!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15 23:03:00

电机发电制动:
1、转子在重物重力作用下,以高于同步转速的速度旋转;
2、转子导体切割定子磁场产生感生电流及转子磁场;
3、转子磁场拖动定子磁场旋转,定子绕组切割磁力线产生感生电势;
5、如果有变频器,变频器没有回馈单元,电能从电机流向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直流母排电压升高,只能用制动单元电阻消耗电能,降低母排电压,由于发电能量很大,制动电阻易过热烧毁,变频器报过压停机;
6、重物在无制动力矩下自由加速G下落!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15 23:12:00

电机发电制动:
1、转子在重物重力作用下,以高于同步转速的速度旋转;
2、转子导体切割定子磁场产生感生电流及转子磁场;
3、转子磁场拖动定子磁场旋转,定子绕组切割磁力线产生感生电势;
5、如果有变频器,变频器输出低频低压,即同步磁场转速低、磁场弱,定子感应电势、电流小,产生的制动力矩小,物体因重力而自由加速下落!
6、此时若能提高频率、电压,或者低频、高压,加强同步磁场,即增大制动力矩,使重物匀速下落!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15 23:16:00

电机发电制动:
1、转子在重物重力作用下,以高于同步转速的速度旋转;
2、转子导体切割定子磁场产生感生电流及转子磁场;
3、转子磁场拖动定子磁场旋转,定子绕组切割磁力线产生感生电势;
5、如果有变频器,变频器没有回馈单元,那是不可思议的!只能用液压机械制动!
6、这样的变频器就不能用于起重设备!

-------------------------------------------------------------------------------------
   看看这个狗皮膏药又到处贴了.斑竹在哪?请出来环保一下工控网.

网友A:
电机发电制动:
1、转子在重物重力作用下,以高于同步转速的速度旋转;
2、转子导体切割定子磁场产生感生电流及转子磁场;
3、转子磁场拖动定子磁场旋转,定子绕组切割磁力线产生感生电势;
5、如果有变频器,变频器没有回馈单元,那是不可思议的!只能用液压机械制动!
6、这样的变频器就不能用于起重设备!-------------------------------------------------
      第5条不知是从哪来的,还狗皮膏药到处贴.

网友AD:
这种现象好像叫“溜钩”现象,其危害非常之大,可参照三菱FR-A540系列变频器对于溜钩的防治方法;叙述起来比较繁琐,简单的说就是设定一个停止起始频率和维持时间,就是频率下降与抱闸的配合时间要设定好

网友AE:
问题出现时间短暂,真正问题可能没有发现

网友A:
主要是没有对满载和半载参数进行必要的调试.我们知道变频器在停车的时间要给出一个抱闸信号,这个抱闸信号的时机是和主钩的运行特性曲线来决定的,那么主钩的饿运行特性曲线又和哪些因素有关了.
 1.变频器的固有特性.即低频下的力矩特性.(死区电压,死区时的控制精度).
 2.实际的参数的整定.因此提前量的死区补偿就要依据真实的特性曲线来设定.
 3.因此,主钩的溜钩问题主要是控制方式和参数的设置与变频器的性能结合问题.既V/F曲线的设定和控制问题.

网友U:
1、用变频器控制吊重下落时,如果变频器没有回馈单元,无法实现发电制动;
2、这时,吊重下落只能用机械制动,用机械制动摩擦阻力制动吊重下落,此时变频器不参与下落控制;
3、既然变频器不参与下落,就没有输出,就没有参数设定的问题!
4、只有发电制动,变频器参与下落控制,才有变频参数设定问题!

网友U:
为了说明问题,举例如下:
1、汽车下坡时,不能踩“离合器”,只能关“油门”;
2、也就是说,汽车下坡时发动机没油不点火做功,四冲程起制动阻力的作用,汽车才不会出现飞车事故!
3、如果电动机直接控制吊重下落,电动机可直接进入发电制动状态,重物就不会自由下落,是一个道理!

网友U:
1、如果变频器有回馈单元,在吊重下落时,电机也可直接进入发电制动状态;
2、这时变频器的输出应该是低频、低压,还是输出高频、高压或低频、高压的问题;
3、也就是说有变频器参数设置的问题!

网友U:
1、电动机发电制动时,转子转的快于同步磁场,转子磁场在定子绕组内产生感生电势,感生电流,并流入电网;
2、流入电网的电流次数、大小与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和电压有关,次数与频率有关,大小与磁场既与电压有关;
3、如果变频器输出低频、低压,这时就意味着回馈电流的次数少,数值小,制动力矩小;
4、如果变频器此时输出高频、高压,就意味着回馈电流次数多,电流大,制动力矩大;
5、所以我的结论是,变频器在控制吊重下落时,输出应该是高频、高压,或低频、高压!
6、zhengzheng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或者骂人的话请表达出来!!!

网友AF(2007-06-08):
         求助:我公司起重机升机机构出现故障
   我公司因业务需要买了一辆二手起重机可是没用多久就出现上绳一顿一顿的现象,还慢.请教各位专家是何因引起的?请教各位进行指教!

网友AG(2007-07-10):
请教 zhengzheng
   重物下落时,变频器给的定子磁场与转子运转方向相反,有没有可能?请教变频器如何控制电机四象限运转?谢谢clj007@163.com

网友AH:
[b]吊重4吨、以15赫兹频率动力下降时,发生自由落钩现象,控制器回零无效,后启用紧急制动断开总电源才停止。但是,事后从新上电,系统恢复正常,变频器也没有故障记录[/u]

试试将低速增益加大ASR切换频率调一下。

网友AI(2007-08-22):
几年前我也与到类似的故障 ,安川的变频器,二十吨的副钩有时失控回零也转,我亲眼见了一次,空钩上升失控,回零还转只到钩碰到上上限位总接触器断电才停,查了几次没查出故障来,不久我离开了那个电厂,现在有时还想为什么?那位老师碰见过类似的故障怎么排除故障的?

网友AJ(2007-09-25):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起重自动化事业部专业提供起重机电控系统。

网友AK:
功率问题吧

网友AL:
 我觉得检查方面:
1.速度反馈信号状况(主要是EMC干扰).
2.变频驱动是否在矢量控制状态(VC).

通常如果是速度环闭环控制的话在低速不会有这种问题.在高速有可能弱磁速度太高电机输出扭矩太小出现失控.

网友AM(2007-11-18):
是设备就会有故障.

网友AN:
讨论问题,就事论事,不要搞人身攻击!!!理论基础不一样,碰到过的问题不一样,自然会有不同的经验结论,不足为怪!

网友AA:
刘志斌

首先抱歉我在别的帖里很没有风度地骂你了。

但是这并不代表我认可你的胡言乱语。

我耐心在这里抛砖引玉,也算是为了论坛里广大变频器初学者吧,不能让一些奇谈怪论误人子弟。不正确的地方也请变频前辈们指正。

不知道老刘有没有学过变频器的基础知识,无论是老式的V/F控制方式,还是现在的矢量控制方式(起重多用),其一条最基本的不可违反的原则就是要保证磁场的稳定。
拿V/F方式来说,大家仔细看就会发现这条线并没有从原点开始,而是在0HZ时有一个基础电压U0,这个电压就是用来抵消定子阻抗等损耗,从而保证磁场的恒定的。
再拿矢量控制方式来说,所谓矢量,就是把电流在空间分解为互相垂直的励磁电流和做功电流。调节的一个基本规则就是不能变化励磁电流分量!

因此,不论任何控制方式,从低频到高频,磁场的强弱都是不会变化的,否则就真的成了一个垃圾变频器了!所谓低频高压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说到低频高压,调试过变频器的不少人应该知道,如果电压调得高一点,也不用太高,尤其在低频段,高十几二十伏的结果就是电机乱抖乱转,根本就不能工作。

下面的部分是回答楼主的问题。
关于楼主以及另一位说有同样问题的坛友,我分析了两种故障可能。
1:楼主说故障时电压下降15%,我对G5不是很懂,但是我知道G7允许的最大电压跌落是15%,低于这个电压变频器就不能工作。因此估计是电压低造成变频器不能正常工作。顺便问一句:G5没有故障历史记录吗?!

2:另一位说有同样问题的坛友说夏天容易出问题,这个情况我在不少变频器用户那里都听过类似的反映。
变频器有一个工作允许温度,但是很多厂家并不提这个事情。象倭人的安川G7,最大工作温度大家猜是多少?45度!!是我见过所有变频器里最烂的!有人要问了,都是用别人的元器件,为什么倭人的就这么烂?因为它其实是小马拉大车!在变频器使用环境温度上有一个降容的问题。夏天的车间里,变频器又在柜子里,温度绝对会到50度的,厂家设计变频器时必须考虑这个问题,各家的变频器上都有降容曲线,如果温度等原因造成降容,变频器必须放大使用。倭人狡猾无比,根本不提这码事,标了一个90KW,其实根本就是别人110KW的元器件!天冷能带起来,天热就要出点毛病了!

倭人一流产品卖欧美,二流产品自己用,三流产品卖中国,并不是没有依据的胡说。他们一来赚了黑心钱,二来迟滞了中国的发展。何乐而不为?!

坚决抵制倭货!!!

网友AA:
抱歉上面一句说反了,应该是:“倭人的变频器,标110KW的用的是别人90KW的元器件。”

如果大家要正常使用倭人的变频器,最好无条件地放大一档和欧美变频器比较。

网友U:
  我们仔细看一台转子串联电阻控制的绕线式异步电机在拖动起重机时的能量转换关系:

1、设100KW绕线式异步电机在正转拖动重物,起重匀速V1提升,电机力矩等于重物反力矩10吨米,电机电流为200A,上升高度30m后停车,电磁抱闸制动,重物悬空静止;
3、当电机反转供电时,电磁抱闸打开,电机反转,重物下落,此时重物拖动转子发电,当发电电流等于200A时,电机发电制动力矩等于重物动力矩10吨米,重物匀速V2下落,此时电动机以100KW的发电功率向电网回馈电能;
4、重物下落时,开始转子加速,感生电势大于电源电压,对电源产生回馈电流,该电流在电机内产生发电制动力矩,当转子转速大到发电电流200A产生的制动力矩与重物动力矩10吨米相等时,转速稳定,重物匀速V2下落;
5、在发电回馈制动下落的30m的过程中,重物的重力势能不断的转变为电能回馈电网,没用损耗,没有发热,没有其他变流,安全、可靠;
6、在此过程中,可以认为起重机的电动机在提升电流200A、提升速度V1与下降时发电制动时的电流200A、下降速度V2相等,上升耗电电能与下降发电电能相等(高度相同大约近似相等)。
7、有人说下降速度V2大于V1,为什么说相等呢?因为电机额定转差率2%,V2实际大于V1 4%,所以说几乎相等;
8、就是说绕线式异步电机怎么把重物吊起来的,就能把重物怎么落下来,上升消耗多少电,下降就回馈多少电,不用任何其他制动方式,只要正传、反转就可自由实现匀速上升,匀速下降。

网友U:
1、上边讨论的是绕线式异步电机直接拖动起重机吊重上升或下降的能量转换关系,这个转换关系不因拖动设备的改变而改变;
2、用绕线式异步电机直接拖动起重机吊重上升或下降时,只需正转上升,反转下降,怎么上升就会怎么下降,上升和下降一样运用自如,不需要任何其它制动辅助作用;
3、用变频器控制电动机,拖动重物上升时,没有问题;
4、用变频器控制电动机,拖动重物下降时,电动机进入发电运行状态后,系统势能转化的电能使变频器直流过压,此时用任何制动电阻,都无济于事,变频很快过压保护,电动机失去电流,没有制动力矩,重物自由落体;

网友U:
1、用变频器控制电动机,拖动重物上升时,没有问题;
2、变频器上升时的参数设置,一旦反转下降,电动机发电运行,加在电动机上的电压、频率能保证和上升时一个样?

网友U:
1、用变频器控制电动机,拖动重物上升时,没有问题;
2、变频器上升时的参数设置,一旦反转下降,电动机发电运行,加在电动机上的电压、频率能保证和上升时一个样?
3、如果能保证一个样,制动能量靠制动电阻消耗是不现实的;

网友AO:
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不是可以这样解释:电机运行在15赫兹时所产生的旋转力矩小于重物作用在钢丝绳上的力矩,所以就下滑了。如果是这样说明变频器的低频力矩特性太差。

网友U:
1、用变频器控制电动机,拖动重物上升时,没有问题;
2、变频器上升时的参数设置,一旦反转下降,电动机发电运行,加在电动机上的电压、频率能保证和上升时一个样?
3、如果能保证一个样,制动能量靠带回馈功能的变频器把电动机发电的交流整流到直流,再把直流逆变成三相交流回馈电网,是可以的!

网友U:
1、这时大家就会问,绕线式异步电机在吊重下落时,直接把系同势能转化为电能回馈电网,而变频器控制电动机的结果,要通过整流-在逆变,交-直-交,变流过程,一旦这个过程受阻,会出现什么结局???
2、这是大家就会明白,绕线式异步电机在吊重下落时,是可靠、稳定,安全的,用变频器控制,使系统的可靠性、稳定性,安全性大大降低!

网友M:
 起重机起升机构额定起重量10吨,起吊10吨不会有问题,但是下放重4吨重物时,要看参数设定情况是否合理.

网友AP:
“1、这时大家就会问,绕线式异步电机在吊重下落时,直接把系同势能转化为电能回馈电网,而变频器控制电动机的结果,要通过整流-在逆变,交-直-交,变流过程,一旦这个过程受阻,会出现什么结局??? 2、这是大家就会明白,绕线式异步电机在吊重下落时,是可靠、稳定,安全的,用变频器控制,使系统的可靠性、稳定性,安全性大大降低!” 明显又在胡说,我就不明白了,自己没搞清楚的东西为什么还要想叫卖一样拿出来招摇。 绕线转子异步电机如果不采用串极调速而采用转子串电阻调速,在低速下放重物时是无法将再生电能回馈电网的,只有消耗在电阻上; 如果采用串极调速,一样要用到有源逆变,同样有可能产生逆变颠覆,未必就会比变频器可靠;而且采用串极调速,用到有源逆变,其对电网的谐波干扰比变频器严重的多

网友AA:
刘志斌: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1-20 10:59:00

1、上边讨论的是绕线式异步电机直接拖动起重机吊重上升或下降的能量转换关系,这个转换关系不因拖动设备的改变而改变;
2、用绕线式异步电机直接拖动起重机吊重上升或下降时,只需正转上升,反转下降,怎么上升就会怎么下降,上升和下降一样运用自如,不需要任何其它制动辅助作用;
3、用变频器控制电动机,拖动重物上升时,没有问题;
4、用变频器控制电动机,拖动重物下降时,电动机进入发电运行状态后,系统势能转化的电能使变频器直流过压,此时用任何制动电阻,都无济于事,变频很快过压保护,电动机失去电流,没有制动力矩,重物自由落体;

老刘

你前面不是说下溜是因为低频低压造成的吗?还提出了一个可笑的低频高压理论,现在怎么又说下降会是高压,然后说高压会造成溜钩?说话能不能不要颠三倒四?

真是服了你了!

网友AO:
再累也要赶路网友对绕线电机的串电阻和串级调速说的很正确,这个没有什么好争议的!

网友U:
  “你前面不是说下溜是因为低频低压造成的吗?还提出了一个可笑的低频高压理论,现在怎么又说下降会是高压,然后说高压会造成溜钩?说话能不能不要颠三倒四?”

1、看来你是个仔细的、认真地网友,感谢你的提问!
2、我前边的发言,说“溜是因为低频低压造成的”,认为低频低压造成制动力矩不足,应该是低频高压,增强主极磁场,增强制动力矩;
3、这个说法是根据变频器一般在低频端需要用提升电压提升力矩的理论而言的,那么反转制动时也应是低频、(升)高电压以提高制动力矩;
4、这时重物在变频器控制下,低速下落,电机发电运行,直流部电压升高,靠制动电阻泄放电流限制电压上升,制动电阻泄放电流的电功率等于系统势能的发电功率;
5、我今天的观点里,认为靠制动电阻“泄放电流的电功率等于系统势能的发电功率”是不现实的;
6、也就是说制动电阻“泄放电流的电功率很难等于系统势能的发电功率”,这样,电机发电运行,造成直流部过压保护,变频关机,电机端失压,失去制动力矩,重物自由落体;
7、前边的结论前提是制动电阻泄放电流的电功率等于系统势能的发电功率正常运转时的情况;后边的结论前提是制动力矩满足,而制动电阻不能完成制动功率的要求时的情况;
8、这个网明眼人多的是,想忽悠骗人是不行的!

网友U:
 “明显又在胡说,我就不明白了,自己没搞清楚的东西为什么还要想叫卖一样拿出来招摇。
  绕线转子异步电机如果不采用串极调速而采用转子串电阻调速,在低速下放重物时是无法将再生电能回馈电网的,只有消耗在电阻上;”

1、你说的很对,“自己没搞清楚的东西为什么还要想叫卖一样拿出来招摇。”!!!
2、绕线电机转子串电阻主要改变电机机械特性,增强转矩,降低电机转速;
3、当重物吊重下落时,转子转速超过同步转速时,电机便进入发电状态,这时电能从电机定子端向电网回馈电能;
4、这时串在转子回路的电阻上和电机电动运行时一样有电流,一样有损耗;
5、所谓串级调速就是把电阻上的损耗,通过变流回馈电网,不管电机在电动运行时,还是发电运行时,串级调速都有电能回馈电网;
6、你自己把电动机的发电运行,与转子串级调速的概念混在了一起,提出了一个可笑的骂人问题;
7、如果你现在明白了,还算你聪明,否则就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混蛋!

网友AP:
你个老混蛋,尽然张嘴骂人!你认识中国字吗?你再睁大眼睛看清楚我说的什么意思。 不给你纠缠。

网友U:
请你解释你说话的意思:

“明显又在胡说,我就不明白了,自己没搞清楚的东西为什么还要想叫卖一样拿出来招摇。
  绕线转子异步电机如果不采用串极调速而采用转子串电阻调速,在低速下放重物时是无法将再生电能回馈电网的,只有消耗在电阻上;”

网友U:
我虽然老,但不是混蛋,因为我说的正确;你虽然年轻,可是不知天高地厚,明明不懂还骂人,所以你是个小混蛋!

网友AP:
老家伙你听好了,是你先说粗口。
绕线异步电机和笼型电机不一样,在转子速度超过同步转速时笼型电机由于转子电阻小,再生电能除很少部分在电机内部消耗外会通过定子绕组回馈到电网;饶线式电机转子回路串有电阻,这个电阻与转子绕组电阻值相比要大得多,转差功率大部分都被消耗掉,有多少转差能量能回馈电网?

网友U:
“这个电阻与转子绕组电阻值相比要大得多,转差功率大部分都被消耗掉”,就是说电动机从电网吸收的电能,都消耗在电阻上,即不电动做功,也不发电做功,是个电加热体!电机的效率是零!亏你说得出口!!!

网友U:
  “这个电阻与转子绕组电阻值相比要大得多,转差功率大部分都被消耗掉”

1、当电动机额定运行时,电动机的等效电路中,把电能转化为机械能的等效电阻,是等效阻抗的主要成分,而转子电路的串联电阻是次要部分;
2、特别是电机额定运行时,由于等效电阻很大,功率因数很高,转子电路串入的电阻为零;
3、转子电路只在起动时,等效电感很大,功率因数几乎为零时,才串入较大的电阻,这个电阻最大与感抗相等;

网友AP:
你看清楚了,我说的情况是转差功率,而且前提是在转子转速高于同步转速的时候!你不能掐了两头看中间吧?!懒得再跟你说

网友U:
电动机是一种电能转化为机械能,效率很高的设备,你在分析电机运行时,没有看到定子电路、转子电路的等效电阻,而恰恰是等效电阻的功率体现了整个电机的功率,而串联电阻此时是耗能最少的时候,也是串级调速回馈最小的时候!

网友U:
“转子转速高于同步转速的时候”,重物高速下落的时候,系统势能迅速转化为电能的时候,电路里只有你说的大得多的串联电阻,没有等效电阻?转子电路的电能全消耗在串联电阻上?那定子电路的电能也消耗在转子电路里的串联电阻上?

网友U:
你年龄不大,骂人的嘴劲不小,自己口述表达的什么意思?心里想的是什么意思?前后一致吗???

网友AQ:
注意一点:行车起升机构是自由落体下落!原因何在?请诸位都看清楚前提!大概只有断绳了才会“自由落体”吧!

网友AA: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1-20 18:31:00

  “你前面不是说下溜是因为低频低压造成的吗?还提出了一个可笑的低频高压理论,现在怎么又说下降会是高压,然后说高压会造成溜钩?说话能不能不要颠三倒四?”

1、看来你是个仔细的、认真地网友,感谢你的提问!
2、我前边的发言,说“溜是因为低频低压造成的”,认为低频低压造成制动力矩不足,应该是低频高压,增强主极磁场,增强制动力矩;
3、这个说法是根据变频器一般在低频端需要用提升电压提升力矩的理论而言的,那么反转制动时也应是低频、(升)高电压以提高制动力矩;
4、这时重物在变频器控制下,低速下落,电机发电运行,直流部电压升高,靠制动电阻泄放电流限制电压上升,制动电阻泄放电流的电功率等于系统势能的发电功率;
5、我今天的观点里,认为靠制动电阻“泄放电流的电功率等于系统势能的发电功率”是不现实的;
6、也就是说制动电阻“泄放电流的电功率很难等于系统势能的发电功率”,这样,电机发电运行,造成直流部过压保护,变频关机,电机端失压,失去制动力矩,重物自由落体;
7、前边的结论前提是制动电阻泄放电流的电功率等于系统势能的发电功率正常运转时的情况;后边的结论前提是制动力矩满足,而制动电阻不能完成制动功率的要求时的情况;
8、这个网明眼人多的是,想忽悠骗人是不行的!
------------------------------

老刘

看来我们还是有一些共同点的,至少我也觉得你是一个认真的、仔细的网友。

其实我到不够仔细,因为我那句话“ 你前面不是说下溜是因为低频低压造成的吗?还提出了一个可笑的低频高压理论,现在怎么又说下降会是高压,然后说高压会造成溜钩?说话能不能不要颠三倒四”容易让人误解。我也1234说清楚好了。

1:关于楼主的故障现象,我不同意你说的低频低压的分析。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只要不是村办企业的变频器,在其调速范围内(咱不说50HZ以上了吧这个大家都知道),磁通都是稳定的,不会因为低频造成磁通减弱造成力矩减小。当然如果说到了0.5HZ以下那是变频器的通病另当别论,这里是15HZ,离那远太多了。

2:你前面说了一个惊人的“低频高压”,如果你的本意是说相对于0HZ/0V,稍微提高一点电压,那么这个说法很正确。但是这个本来就是目前所有V/F方式变频器的做法。而且根据我以前的实际经验,这个电压稍高一点的确会有助于提高力矩,但是再高电机就不稳。这个现象是因为:没有那个设计人员是傻子,正常情况下励磁电流总是稍低于允许的最大励磁电流,否则就是浪费。而且这个也是为了安全嘛。所以你可以稍稍提高一点增加磁场强度,但是再高就会造成磁场过饱和!大学里我的电磁场这门课学得很烂,但也知道如果磁场过饱和就处于不稳定的状态,电机就不能正常工作了。而当时实际现象是没有固定的电机不断跳跃!转向和转速都抽风似得乱抖。
所以,别说什么低频高压!这里没有一个人支持的。

3:变频器在发电状态,能量返回直流母线,造成电压升高,这个所有人都知道。问题是,你怎么就这么断言电压一高就保护?制动单元是做什么的?
如果要保护,首先也是制动单元接通制动电阻后,能量无法消耗,造成电压继续升高,这样才会保护。这个你承认吧?

那么我们的问题就集中在一个点上了,你凭什么说制动电阻消耗的功率无法完全抵消发电功率?!
我至今记得刚大学毕业,自己用几欧姆的电阻做电路,结果电阻烧了。那是因为大学里根本就不提电阻有功率,西安交大的老师误人子弟,我们都不知道原来还会发生功率不够的现象!看样子你也是大学老师,难道至今也不知道电阻也有功率吗?!!!

虽然不需要太多知识,配制动电阻也是门学问。主要有两条,一是根据变频器功率以及工况选择制动电阻的功率,二是根据需要的制动力矩和变频器的制动单元选择电阻的阻值。前者是保证电阻不会烧了,后者是在保证制动单元不烧的前提下能拉住负载。

网友AA:
我前面骂你是不对,那是我认为你有时候能说出一大堆道理,有时候对一些基础知识却一无所知,所以我深刻怀疑你纯粹是为了学习,故意抛出一些奇谈怪论来引诱别人发言。可是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在这里恭恭敬敬称你为“老师”的人?!我是为他们骂你!!不是为了我!!!

网友U:
  “配制动电阻也是门学问”

1、不是不知道电阻的功率,是认为吊重下落的系统势能能量与软停车的系统动能能量不可比;
2、例如电机以200KW的功率,匀速起吊一个重物上升30m后然后反转匀速吊重下落20m ,如果速度相当,就意味着重物下降电机发电功率也是200KW;
3、如果此时用制动电阻,制动电阻的功率应该是200KW,就等于说给变频器的控制柜里放了200个1KW的电炉…,不可想象!
4、这样大的功率只能用回馈的方式!

网友U:
  “有时候对一些基础知识却一无所知”

1、这个网上对基础知识一无所知的情况多的是,你能用骂的方式解决问题?有这个必要吗?
2、这个网上也有很多行家里手,他们火眼金睛那能骗得过他们的眼睛!
3、既然你以为“对基础知识一无所知的情况”,那你提出来,义正词严的据理反驳,不正是表现自我的时候,求之不得的时候,那能顾得上骂人!!!
4、我希望你睁大眼睛,仔细判别,能发现我发言中存在的错误,而且我会给你一声“师傅”的奖励!

网友AR:
压频比是变频器的一个最重要的参数之一,小刘说出那话,确实对变频器无知呀。

网友AP:
董存瑞牺牲后到了天堂,上帝问他:“你是怎么死的?”董存瑞说:“为了炸敌人的碉堡,被炸药包炸死的.”
  上帝听后勃然大怒,说道:“胡说!你胆敢骗我?”
  董存瑞说:“我没骗您啊!”
  上帝说:“你以为我不懂科学吗?谁不知道,爆炸只会产生水和二氧化碳,你不是被水淹死的、就是被二氧化碳薰死的,怎么可能是被炸死的呢?!”

网友U:
压频比是变频器的一个最重要的参数之一,但绝不是一个固定不能调整的参数,S形曲线就是调整压频比实现的,死读书和读死书会害死人的!

网友AA:
刘志斌: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1-21 11:11:00

  “有时候对一些基础知识却一无所知”

1、这个网上对基础知识一无所知的情况多的是,你能用骂的方式解决问题?有这个必要吗?
2、这个网上也有很多行家里手,他们火眼金睛那能骗得过他们的眼睛!
3、既然你以为“对基础知识一无所知的情况”,那你提出来,义正词严的据理反驳,不正是表现自我的时候,求之不得的时候,那能顾得上骂人!!!
4、我希望你睁大眼睛,仔细判别,能发现我发言中存在的错误,而且我会给你一声“师傅”的奖励!
---------------------------------------------------------

老刘,
你罗里罗嗦说了一大堆,其实就只有一句有用的话,就是第三条。“既然你以为“对基础知识一无所知的情况”,那你提出来,义正词严的据理反驳,不正是表现自我的时候,求之不得的时候,那能顾得上骂人!!!”

我看我还是重新骂你好了,你眼睛瞎了吗?我前面费半天劲打字,你装傻充愣看不见?!你那个低频高压的狗屁理论怎么不再提了?

你彻底就是一个卑鄙小人!!为了自己学知识故意大放厥词好让别人教你,你就这还有脸自称教师?哪个学生不是要谦虚谨慎?要想别人给你传道授业解惑,应该采取你这种态度吗?更何况你的胡说八道误导了多少人?!你根本就不配做老师!!!

我不会再上你的当了,你以后吠得再凶,我也就当看不见!

网友AP:
 董存瑞牺牲后到了天堂,上帝问他:“你是怎么死的?”董存瑞说:“为了炸敌人的碉堡,被炸药包炸死的.”
  上帝听后勃然大怒,说道:“胡说!你胆敢骗我?”
  董存瑞说:“我没骗您啊!”
  上帝说:“你以为我不懂科学吗?谁不知道,爆炸只会产生水和二氧化碳,你不是被水淹死的、就是被二氧化碳薰死的,怎么可能是被炸死的呢?!”

哈......

网友U:
  “你眼睛瞎了吗?我前面费半天劲打字,你装傻充愣看不见?!你那个低频高压的狗屁理论怎么不再提了?”

1、你眼睛瞎了,我已经回答你了:“前边的结论前提是制动电阻泄放电流的电功率等于系统势能的发电功率正常运转时的情况”,认为留钩是制动力矩不足,“根据变频器一般在低频端需要用提升电压提升力矩的理论而言的,那么反转制动时也应是低频、(升)高电压以提高制动力矩;”
2、我今天的观点里,认为靠制动电阻“泄放电流的电功率等于系统势能的发电功率”是不现实的;也就是说制动电阻“泄放电流的电功率很难等于系统势能的发电功率”,这样,电机发电运行,造成直流部过压保护,变频关机,电机端失压,失去制动力矩,重物自由落体;
3、“起重机起升机构变频系统发生自由落体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大家都在讨论,我提出我的解释:早前发言认为是反转制动力矩不足产生留钩,并提出增高电压提升力矩的措施;今天的发言,认为是电机发电制动运行,造成直流过压保护,电机失压而发生留钩的;
4、两种解释并不矛盾,各有各的理由,各有各的合理性,实际究竟是怎么样的,大家都不知道!!!

网友U:
  “你彻底就是一个卑鄙小人!!为了自己学知识故意大放厥词好让别人教你,你就这还有脸自称教师?”

1、在这个网上有来学习的,有来解惑的,都是光明正大的好人,不知你眼里有什么毛病出现了“卑鄙小人”!
2、在这个网上教过我的人我都称他师傅并当面谢过,你没有教我什么知识,我要是谢你你不就真成了“卑鄙小人”!

网友U:
  “我不会再上你的当了,你以后吠得再凶,我也就当看不见!”

1、尽管你“吠得再凶”,我还是有兴趣回答你的问题!
2、你以后吠得再凶,我也照样会回答你,决不会装看不见!

网友K:
 哪位有110KW电动机自激式调速的成功案例?请发一份设计方案。 谢谢taishan13356828135@163.com

网友T:
 可能是干扰引起变频器的参数出错

网友AS:
我们还是要以解决问题为主,不能吵架.
我想做第二道保护应该是比较可靠的,

在一次起重机的调试中,是用施耐德的ATV71的变频器.在重载试验的时候,在下降里,手柄归到零位时,变频器一直保持这16HZ左右的频率在下降运行,停不下来.输入到变频器的运行指令已经没了,但是变频还是一直在运行.制动器动作点也一直开着,只有重物落到地面重减少到一定的值时,变频器才会停下来.后来打了好多技术支持也不行.后来我直接加了一断保护程序.

设置如下:
在变频器上做一个频率检出点
当频率低于检出值,手柄在零位1 秒后直接断开制动器电源,让制动器抱闸.变频器停机很正常.

我想在防止失速下坠中也可以加一段来作为第二保护,

   也可以做一个频率检出点,可以只设为1-6HZ左右,
1.实际频率低于检出值
2.手柄在零位
当上面两个条件同时候满足时,直接断开制动器电源.使制动器抱闸.

网友AT:
  没这个必要的,不管是对是错,讨论的都相当精彩。也许一时的气愤也是我们讨论下去的动力,都友好点,共同学习吗。对吧各位大狭们。向再累也要赶路,刘老,自动化老菜鸟,ZHENGZHENG等前辈们致敬,谢谢你们给后生们这个学习的机会

网友AA:
其实老刘问出的问题有不少还是很有深度的,对大家长知识都有好处,令我不忿的是,这个家伙根本就不是以一个该有的态度来提问!明明教了他,还被骂得狗血淋头!实在是憋气!!!
所以我不回答了!

网友AS:
上面的兄弟说的对,讨论,研究对的。我上面说的下降一直保持16HZ下降是怎么会事,大家一起分析,研究一下。

网友A:
  自动化老菜鸟:提的降容的问题实际上在变频器的使用中是很常见的.变频器降容那么死区低频力矩特性就不好,我赞同.
  云长:提的16HZ的问题,其实还是低频力矩的问题,这个问题和变频的低频力矩特性有很大的关联.其实变频器的好坏这个特性是很重要的. 云长:提的方案已经可以解决,但是也可以利用频率到达后,还可以加称重传感器,这样当重物超过了容许情况时,可以提前补偿.这个参数普通的矢量变频是没有的,而电梯专用变频是有的.不是所有的重物到16HZ都矢速的,只有当重物超出了范围才会出现这个情况,因此调试很重要,变频器的余量(降容)问题也很重要.

网友AU:
绝对精彩的讨论,但是还是请大家不要谩骂!

前面的我都看了,个人认为,老刘是值得尊敬的,前面有些人骂了那么多,他还在坚持以理服人,不容易啊!

在这个论坛里大家都是做技术的吧,应该还是有些素质的吧。。。。

网友AV(2007-12-26):
我也曾经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在主升机构没有工作时,大车在运行。突然出现主升机构溜钩,事后变频器没有留下任何故障记录,据安川的售后工程师解释说是变频器受到了干扰,在主升变频器没有运行的情况下突然发出了打开抱闸的命令。

网友N(2008-02-29):
我有以下的观点:
1.变频器没有报错误是它根本就没有错误发生或者发生了它自己都不知道的错误.
2.突然的溜钩肯定是电机的力矩丢失,我个人认为可能是运行信号没有可靠的接入或者中间的元件有什么问题.
3.可能是PLC受到了干扰.
4.在V/F控制中,在低频的时候由于定子电阻的存在,确实是会有弱磁现象的产生,但是变频器会去补偿.在矢量控制的时候也同样是这样的,所以在起重上,是可以在低速上长时间运行的.只要电机的散热能够有效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