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欧姆龙C200HE出问题了,十万火急

楼主(2003-09-25):
有欧姆龙C200HE-42ZPLC,全部是新的,里面没有程序,电源上电后,ERR指示灯就是红色,一直亮红灯,通讯连接也没有反应,请各位高手帮帮忙,这到底是通讯的问题,还是CPU的问题,通讯方式采用自制的RS232通讯电缆进行连接,是按照说明手册中的连接方式制作的

网友A:
ERR灯亮是因为没有end指令。 你的232电缆以前正常用过吗?有第二个cpu吗?再检查一遍电缆的接线是否正确。->确认电缆是好的。 dm6645=多少?是0吗?CX-P里面串口设置是否正确(比如串口号,波特率等)->确认通讯设置是正确的。 计算机串口是否是好的?或者干脆换个串口或计算机。

网友B:
你可以侃侃每个模块设置的对不对,他的拨码是否对应板上口地址 还有检查一下底版是否适合你的硬件配置

网友C:
用cx-p中的cx-net工具来检查你的串口通信。ERR报警是由于PLC中没有END

网友D:
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当时我多方请教验证通讯正确而且还换了一块新的CPU 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后来我把系统从控制柜中下来脱开所有的输入输出信号,连接开机在什么都没有变动的情况下一次性通讯成功,ERR指示灯在下载程序后熄灭。再次安装到控制柜接墒I/O一切正常,运行至今以有数月。

楼主:
上面的问题已经解决,现在问题是我的plc I/O模块都没有接线,我在调试plc程序的时候采用监视模式,通过强制输入来模拟外部的开关,发现,I/O模块上对应输入输出点的指示灯从来没有亮,不I/O位是否为1。 我想问的是,I/O模块难道一定要接电源指示灯才能亮吗?(应该说底板已经给它们供电了)

网友C:
我想你是第一次搞PLC了,当你用force时input的灯是不亮的,output的灯才会亮

网友E(2022-09-06):
引用 楼主:
上面的问题已经解决,现在问题是我的plc I/O模块都没有接线,我在调试plc程序的时候采用监视模式,通过强制输入来模拟外部的开关,发现,I/O模块上对应输入输出点的指示灯从来没有亮,不I/O位是否为1。 我想问的是,I/O模块难道一定要接电源指示灯才能亮吗?(应该说底板已经给它们供电了)

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