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LG IS5问题

楼主(2003-09-25):
维修LG IS5 变频器模拟上电显示HW DIAG,请问如何解决。另QM5HL-24开关管可用什么替代。

楼主(2003-08-17):
谢谢 小路 LG IS5又显示OV2,请问哪位高手知道如何在模拟上电时去掉该保护。

网友A:
HW故障在资料上有4种说明,1.变频器散热不好 2.变频器与电机接线不好 3.变频器自身硬件问题 4.有其他故障引起的。我用IG5的出过此类故障,最后是厂家调整系统内部参数解决的

楼主:
ov2 的问题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A(2003-09-25):
OV2还是OC2?应该是OV吧?如果是OV的话,1,线电压高 2,减速时间相对负载来说太短, 3,输出有再生负载,造成能量回流,以致直流侧电压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