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这种情况能用485吗?

楼主(2003-09-25):
我是新手。 系统中有5台下位机,分别进行音频采集和压缩,然后将数据不断地发送到上位机。 传输距离约100米。我打算采用485总线方式,上位机用一个USB转多口RS485的转换器。 请问这种方法可行吗?

网友A:
你的下位机支持485传输吗?有485接口吗?如果有,那就可以。

网友B:
要注意... 1. 在同一网络上, 同一时间只能有一台设备发送数据. 2. 若要同时多台设备发送, 则需分成数个独立的网络.

楼主:
GaryLin: 我的确需要多台下位机同时发送数据,请问怎么分成独立的网络?

网友B:
各别独立走线, 使数据从不同的 port 进来.

楼主:
您的意思是从每个下位机出来到我的USB转换设备的422接口分别走线,还是一个422对应一个USB口?

网友B:
每个设备都得接到不同的 422/485, 并由不同的 serial port 进来. (1 USB device may have several serial ports) 若是每个设备各自走线, 却接上同一个 422, 则等同于只有一个 422 网络, 此时通信时, 各个信号是会打架的. 因此, 您需要将设备放在不同的网络上.

楼主:
GaryLin, 我终于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C:
主要看你对时间速度的要求了,你的距离都可以,听说研华有这样的设备,你可以打电话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