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问题?

楼主(2003-09-25):
mcgs可以独立运行吗? 可以将其组态程序下载到触摸屏使用吗?

网友A:
您的问题不是很明确,我只能试着回答: MCGS嵌入版组态环境只能运行于WINDOWS 2000/XP/NT/98/95下,不能运行于CE.NET下。不能将嵌入版组态环境下载到触摸屏使用。 MCGS嵌入版运行环境理论上可以运行于所有基于CE.NET的环境下,目前支持X86、ARM、STRONGARM等系列的芯片。 MCGS嵌入版在昆仑通态主推的nTouch系列TPC上运行,但不限于此。目前也有相当部分的用户只买我们的软件而不买硬件。 更详细的情况,请与我们总部的销售人员联系。

网友B:
TPC,不会是用大硬盘装win98,2000吧。 有没有在PC104上装ce.net, 电子盘 32M的工程实例呀。

网友A:
我不是说了吗:MCGS嵌入版运行环境理论上可以运行于所有基于CE.NET的环境下,目前支持X86、ARM、STRONGARM等系列的芯片。怎么会是98/2000呢。 我们推出的TPC系统有几款型号以研华PCM3350为基础,其为PC104总结线,标配为32M CF卡,这些型号有TPC064\TPC105等。 可以这样说,目前用户使用我公司产品的实例,%80都是基于以上要求的。

网友C:
希望dyz先生尽快与mcgs公司技术部 联系  010-62979682-技术部

网友B:
To Linkman 是这个吗? MCGS嵌入版组态环境只能运行于WINDOWS 2000/XP/NT/98/95下,不能运行于CE.NET下。不能将嵌入版组态环境下载到触摸屏使用。 装好MCGS后,最小占用多少空间。

网友A:
to deng_lp: MCGS嵌入版组态环境不能运行在CE.NET上,MCGS嵌入版运行环境可以运行在CE.NET上。 通过组态环境组好的工程文件可以下载到TPC中运行。 MCGS嵌入版系统的空间占用情况: 1、CE.NET操作系统: 6M-15M,根据用户需要的功能不同,有比较大的差异。我们一般给用户提供的是10M的CE.NET 2、MCGS嵌入版运行环境: 1.5M 3、MCGS嵌入版用户工程文件:500K-8M 4、对于32M的CF卡,剩下的空间用来保存历史数据。

楼主:
谢谢各位了!基本清楚了,大概了解MCGS嵌入版可以用在我所需要的地方。请教:嵌入版与通用版有何区别? 嵌入版价格是多少?CE.NET是操作系统吗? TPC是触摸屏还是工控面板? 价格是多少?

网友A:
一、MCGS嵌入版与通用版的差别: MCGS嵌入版和通用版有很多相同之处,但嵌入版和通用版是适用于不同控制要求的,所以二者之间又有明显的不同。 1、功能作用不同:虽然嵌入版中也集成了人机交互界面,但嵌入版是专门针对现场设备实时控制而设计的。而通用版组态软件的主要作用是用来做监测和数据后处理,当然对于完整的大型的控制系统来说二者都是不可或缺的; 2、行环境不同:嵌入版运行于嵌入式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WindowsCE;通用版运行于Microsoft Windows95/98/Me/NT/2000等操作系统; 3、实时性不同:嵌入版是运行在嵌入式操作系统之上,系统的时间控制精度可以达到10毫秒级 ,而通用版相对来说执行精度就略差一些; 4、体系结构不同:嵌入版的组态和通用版的组态是相同的都是在通用计算机环境下,但嵌入版的组态和运行环境是分开的,在组态环境下组态好的应用系统要下载到嵌入式系统中运行,而通用版的组态和运行是在一个系统中;嵌入版总占用空间少。 5、与通用版相比,嵌入版新增功能包括: A、模拟环境的使用,嵌入式版本的模拟环境CEEMU. exe的使用,解决了用户组态时,必须将PC机与嵌入式系统相连的问题,用户在模拟环境中就可以查看组态的界面美观性、功能的实现情况以及性能的合理性; B、嵌入式系统函数,通过函数的调用,可以对嵌入式系统进行内存读写、串口参数设置、磁盘信息读取等操作; C、工程下载配置,可以使用串口或TCP/IP进行与下位机的通讯,同时可以监控工程下载情况; D、中断策略,在策略中的中断实现时,该策略启动。 6、与通用版相比,嵌入版不能使用的功能包括: A、动画构件中的文件播放、存盘数据处理、多行文本、格式文本; B、策略构件中的音响输出、Excel报表输出构件; C、通用版的脚本函数中有些不能使用。 二、MCGS嵌入版的价格: 我在外地,不在北京,请您直接与北京昆仑通态总部联系,电话:010-62979682,也可与各分公司联系。 或是留下您的联系方法,我们会及时与您联系。 三、CE.NET是操作系统吗: CE.NET是微软推出的嵌入式操作系统,是一种软实时操作系统。 四、TPC是触摸屏还是工控面板: TPC从结构上来看,更接近触摸屏;从功能上看,又接近工控面板。但它与触摸屏还是工控面板都有区别,我们将之称为:智能增强型触模屏,他定位在触模屏的高端应用部分。 五、TPC的价格: 我在外地,不在北京,请您直接与北京昆仑通态总部联系,电话:010-62979682,也可与各分公司联系。 或是留下您的联系方法,我们会及时与您联系。 MCGSLCB@263.NET 028-83390355廖

楼主:
谢谢linkman! 我还有些问题要问,请多指教! 1. 在我的控制系统中,除了控制信号外,还有这样的一组触发信号输出,信号脉宽20us, 分别有单次输出、1Hz、10Hz、100Hz、300Hz、500Hz、1kHz、2kHz。目前不知有没有合适的板卡或PLC,可实现这组信号。 2. 在mcgs中,设备窗口中添加西门子S7-200PPI,在其设备属性中通道连接有8个读的通道,不知输出控制通道如何设置?另外,在增加扩展IO后,通道又如何设置? Email: my-dyz@163.net

网友A: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不是专家,明天我请教同事后再给你答复。 第二个问题: 初始时8个只读通道只是新建设备时缺省建立的。你可以点击设置对话框的“内部属性”,进行通道的增加、删除、修改等。包括输出通道,扩展IO通道等。

网友D:
dyz : 你好,你要求的定时触发信号输出在一些开关量输入输出卡 上有这个功能,这些卡通过硬件计数的方式,可以实现脉宽 20us,1hz,10hz等等频率输出功能,你可以在网上查一下

网友A:
huxb2003是我公司的硬件研发工程师,DYZ你对这个回答满意吗?

楼主:
非常感谢huxb2003、linkman! 不知有没有mcgs支持的开关量输入输出卡?上面第二个问题,是我没表达清楚,我想说的是在扩展IO通道后,在“内部属性”中增加或删除通道,与S7-200的节点如何对应?不知说清楚没有,谢谢了!

网友A:
我给你发一个例子吧,你的邮箱是不是:my-dyz@163.net?

网友E:
通用版ncgs如何接收来自com1口的16进制数. 谢谢 linkman 的指导,我的email 13804531662@0451.com tel:0451-55163746

网友A:
已给您发邮件了,请查收。

楼主:
谢谢!我已收到。

网友F(2010-05-21):
请问一下,我安装的软件的策略工具箱怎么缺少部分策略?

网友G(2014-05-22):
引用 网友A:
您的问题不是很明确,我只能试着回答: MCGS嵌入版组...

 怎么联系你们总部?

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