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与监控状态不一样

楼主(2003-09-25):
我用的三菱FX2-128MR,已经出现两次输出点与程序要求不一致的情况,而且均是在运行了一年左右时间出现的,出现故障时,在监控时相应输出点并没有输出请求,但实际输出指示灯是亮的,确实有输出信号,我也查过输出继电器,均是好的,也做过将程序和数据寄存器清零,重新下载程序,但都没用,只好重新定义新的输出点,这点不用,有朋友遇到过吗?

网友A:
我没遇到过,不过我想这是与程序有关,你重新编一个程序,但不用定义新的输出点,试试看。。

楼主:
程序是通用程序,在多台plc上均用的同一程序,包括fx2n和fx2,出问题的只有这一台plc,而且一年之中两次,我用了有上百台plc这也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A:
噢,,,那就有点特殊。可能有内部触点损坏。

网友B:
我以前在用FX1N的时候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就是用一段时间后,暂存器D就没有用了,但始终找不到原因,最后之后用另一个暂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