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修复 ab plc故障

楼主(2003-09-25):
本人是一plc爱好者,手下三台奥地利进口设备,一台出现故障,控制主机应用ab plc5/20可编程控制器,在上位机画面上“手动”不能转换到“自动”,造成设备一年多不能运行。本人判断为用户程序出错,由于没有编程软件和编程电缆,并不知用户程序是否加密,原用6200编程软件,能否用RSlogix5代替,求助各位高手弟兄们提供帮助,特别感谢...... TEL:0375--2740571 ximei@tzxm.com

网友A(2003-06-03):
如果仅这一个错误,不会是软件的问题,可以查一下DI模块上的与这个钮有关的输入点是否烧了?

楼主:
杜老师好: 谢谢回复,我曾用另外一台处理器(含同样用户程序)更换,故障消除,由此证明不是外围设备问题,请指点!我应如何解决此问题?

网友B(2003-09-25):
RSlogix5可以代替6200. 6200和AI的密码可以在DOS的EDIT下解开,它是一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