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欧姆龙PLC控制步进电机的指令

楼主(2003-09-26):
请问各位使用PLC(欧姆龙的CPM1A)应该怎么设置指令,据说第一个输出口可以输出驱动脉冲给步进电机驱动器,那么在指令里面应该怎么设置呢?哪条指令是用来设定脉冲数目的? 请使用过PLC控制步进电机的工程师给指明,谢谢!

网友A:
你丫的问题是不怎么样   通过PULS 和SPED 指令可以控制数目和频率,   当然还需要一个马达控制器了

网友B:
CPM1A 不可以用PULS,SP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