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i.Lon 10 的應用

楼主(2003-09-26):
請問Lon Maker 可否支持 i.Lon 10 ??

网友A:
FYI. (1)i.LON 10是Echelon公司推出的同LNS网络操作系统捆绑的RNI产品之一(RNI:LonWorks到Ethernet的一种非LonMark接口) (2)基于Echelon公司的LNS3(SP8)的任何应用软件,都支持i.LON 10。 (3)LonMaker3需要安装LNS最新补丁即可(支持x.Driver)。

楼主:
衣卓: 你的意思是 LonMaker 可以開啟 i.Lon 10 ?? 但我在LonMaker 開啟i.lon 10 時 出現error message : "fail to open network interface device( subsystem: NI,#39) , 那又可解~~??

网友B:
please check your configure. 1. RNI console 2. i.LON 10 page , you have to assign LNS Server IP add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