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松下伺服运转出错?

楼主(2003-09-26):
在运行伺服系统时,出现了有部分位置无法运转,(很有规律,每圈有四个地方,需用手动转过以后才可再次正常运行)目前电机空载,手动旋转可正常转动:     希望,有这方面调试经验的各位朋友帮助解决,谢谢!

楼主:
请及时联系供应商!这不太可能的!或许我没有太理解你所描述的了!

网友A:
如果您使用的是2500线增量式的,并且你的反馈接入上位构成全闭环的话,可以检查一下与Z信号有关的程序是否有问题?

楼主:
没与上位连接,使用的是2500线增量式的,但反馈是直接接入构成全闭环。输入脉冲有在面板上显示。正转时0、90、180、270度及反转时45、135、225、315度不能正常,犯围约正反10度。 外部只接:1、脉冲输入;2、方向输入;3、伺服ON;[PLC为位置控制]; 经验不足, 希望,有这方面调试经验的各位朋友帮助解决,谢谢!

楼主:
z相脉冲输出用万用表电压档检查时,发现其固定不变。是否我参数设定有错. 3、4号线接脉冲输入,5、6号线空开。29号线ON!

楼主:
现查明是驱动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