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G变频器与PLCMODBUS通信

楼主(2003-09-26):
本人近期有一个工程,想用LG 120S和LG变频器通过内置MODBUS通讯。但供应商说到现在还没有人连通过。请教熟悉LG的高手,有没有人试通过,需要注意些什么???。不胜感激!

网友A:
没有问题,MODBUS有两种:ASCII 和 RTU,这两种方式在数据位和停止位的设置不同,7,2和8,1。主站的设定ASCII为:1,RTU主站为:0。读的代码:03,写的代码:16(十进制)10(十六进制)。 地址和字节的大小应主义一下。

网友:
zjd-2003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有一处控制需定位, 节拍为0.8秒/拍,每拍行程最大1m,精度要求小于30丝,想要用PG卡速度反馈,编码器脉冲给PLC定位,外部多段速控制(高速接近,低速定位)编码器1000ppr,机械直径80,周长104.5理论精度约15丝。想用is5,但LG的代理商说MODBUS通讯卡和PG卡只能装一个卡。因LG的说明书上并没有清楚的说明,第一次使用LG的东西,又是第一次做这个产品,不知is5加装PG卡后精度如何??可否满足我的需要,PG卡和通讯卡可否同时装??

网友A:
PG卡和通讯卡可同时装,LG的PG卡最大输入为:100K。

网友B(2006-12-16):
请教zjd-2003:
    当我发送一个数据给就变频器,怎么计算它的反馈数据呢!
    有没有什么值的看的书籍可以推荐看一下的呢!

网友C(2007-01-26):
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021-54620009-609夏先生

网友D:
LG有专门的参数设置,指令用:MODCOM指令,具体操作看手册,有例子

网友E:
是的,LG的120S的通讯还是很灵活的,我用过几次,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