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转

楼主(2003-09-26):
求助!欲对印刷机摸切工位( 轮转式)进行自动化改造,要求精度0.02MM,联机摸切,速度变化可调.请问该选用那种电机,步进?直流伺服?交流伺服?还是其他?

网友A:
你系边处人?

网友B:
步进.直流伺服.交流伺服

网友C:
直流伺服的机械特性最好,但价钱贵;交流伺服次之,要便宜很多,印刷上常用;步进也可以,价钱也很便宜。如果是高档改造的话,建议用直流无刷伺服,交流伺服太老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