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差压变送器与流体管路怎么连接?

楼主(2003-09-26):
差压变送器与流体管路怎么连接? 流体管路压力是20个大气压。 请问:连接方式?连接配件哪里有卖?

网友A:
用1/2英寸的不锈钢管,可找hoke或park的代理商咨询,再买些不锈钢的快速接头和1/2快速接口的截止阀。

网友B:
需要三阀组一个 截止阀二个或四个 压力为20个大气压 需要耐静压 1151变送器及配件本公司有售 010-65688563 邱兆雨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是用三只焊接型针阀(普通型每只30元左右,不锈钢型约60元左右),另外配差压变送器焊接管接头两只,然后就是4分管若干进行焊接即可.既经济又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