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力士乐伺服 P0报警

楼主(2003-09-26):
(无正文)

网友A:
是系统报警,还是驱动器报警,你选用的配置是什么,是否能带电复位?

网友A:
你的系统是mtc200吗?还是别的?望告之。另外,你所处的地区是哪?

网友A:
P0报警,应是驱动器报警,是驱动器自检时的报警,仔细检查一下驱动器的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