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onWork自由拓扑网络的传输问题

楼主(2003-09-26):
各位大侠: 本人现正调试一个Lonwork网络,20个DDC,78K传输网络,自由拓扑连接。现在只要将楼顶的一个DDC连入网络中,通讯就变得很差,速度非常慢。断开就正常了。 开始怀疑是顶楼连接到4层的网络电缆受到干扰(注:网络电缆用的是RVVP2*1,距离约70米),后来将该DDC拿下来,安装在四层的DDC旁边,重新连接了同样长度的一根电缆进行测试,问题同样存在。请高人指点!

网友A:
你好! 初步可考虑以下方面: (1)布线是否规范? (2)网络拓扑结构是否合理? (3)终结器是否匹配? (4)HMI人机界面对该DDC采用什么监控方法?是否优化? 可将你的实际LonWorks网络通讯分析日志文件,发给我,我可帮你看看。如项目在北京附近,我可帮忙去现场诊断排除。

网友B:
楼顶的ddc有问题 ,换个d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