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2.6中文版中上下两个画面如何无缝连接?

楼主(2003-09-26):
各位帮帮忙,请教 iFIX2.6中文版中上下两个画面如何无缝连接?

网友A:
什么意思?

楼主:
lvyu,你好: 就是上下画面能紧贴显示,如何做?

网友B:
可以参考演示系统

网友A:
在画面中定义画面的位置,如下为定义画面的上沿为96,(以100为整个屏幕的尺寸) Private Sub CFixPicture_Initialize() Me.WindowTopPercentage = 96 End Sub

楼主:
lvyu,你好: 那如果是一个画面在上,另一个贴着在下呢?

楼主:
yeatsj,你好: 能说一下心得吗?

网友A:
去掉所有边框,没有标题栏,只有画面部分不就行了吗,看它的例子

网友C:
建议该兄才参考iFix演示系统里面的例子,很简单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