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楼主(2003-09-26):
求助:ABB400系列3.7kw跳FL24另外一台跳FL21

网友A:
系统硬件有错误,需高水平专业人士维修

网友B:
fl21是负载设定太小,FL24是保留报警,可能参数没设定好,初始化后再重新设定看

楼主:
无法复位。

网友B:
无法复位只能说是硬件问题了,换CPU板

楼主:
主板哪里有卖?买一个 价?

楼主:
系统硬件是指cpu吗?

网友B:
你找ABB公司买CPU板

楼主:
谁有旧的二手主板?如有我买二块。

网友C:
我刚修好两台,和你一样故障,由模块上锣钉处暴板引起,模块,整流桥,CPU坏.有兴趣修好它,请联系我.13166429998.我修好的是5.5KW

楼主:
cpu坏有修吗?

网友B:
你要看是什么故障,象你这样的故障不明显很麻烦的,谁能修复那是他运气好要不然是吹牛

楼主:
cpu ACS400V1137 HD643304BM10F

楼主:
ABB旧的主板谁有?

楼主:
谁也没有吗?

网友D(2006-10-24):
你还是重新买两台新变频器吧,买扳子和修的价格和新变频器的价格差不多!

网友E:
提供ABB传动全部配件和资料!
QQ群:13481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