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程序讨论

楼主(2003-09-26):
A I 0.6 // 按钮1 = Q 5.3 // 1#灯 = Q 5.7 // 2#灯 A I 0.7 // 按钮2 = Q 5.7 // 2#灯 上述程序是希望完成: 当按钮1接通时,1、2#灯均通; 当按钮2接通时,只有2#灯通; 实际运行,却变成按钮1控制1#灯,按钮2控制2#灯。 Siemens指令中的多线线圈工作是如何的,例子中如何改正?

网友A:
原理上没有错,只是因为程序不断刷新所以造成如你所述情况.为了正确完成你的要求必须修改为A I 0.6 // 按钮1       = Q 5.7 // 2#灯    O I 0.7 // 按钮2 O 0.6 // 按钮1 = Q 5.3 //

网友B:
A I 0.6 AN I 0.7 = Q 5.3 A I 0.7 O I 0.6 = Q 5.7

网友B:
A I 0.6   AN I 0.7   = Q 5.3      O I 0.7   O I 0.6   = Q 5.7

网友C:
LD I0.6 O I0.7 LPS AN I0.7 = Q5.3 LPP = Q5.7

网友D:
郑岷: 你的编程思路有问题,不能直接从字面上的顺序编程,编写程序前要先整理思路,整理好条件和结果之间的关系,在程序中多次出现同一个输出点的输出控制是编程的一大忌讳,很容易造成程序的误动作!! 当然,以下两种情况除外: 1,你是编程高手,能够确信处理好! 2,SET,RESET线圈组合使用!

网友E:
在一个扫描周期,处理好的数据送到输出映象区。你第二段的Q5.7如果I0.7不置位,则I0.6置位了也没用,在同一周期内被覆盖了。不知对不对?

网友F:
你做了两个Q5.7输出,这是不允许的,虽然编译合理。 应该做一个输出。可以这样: A I 0.6   AN I 0.7   = Q 5.3      A I 0.7   O I 0.6   = Q 5.7

网友C:
O I 0.6 O I 0.7 = L 20.0 A L 20.0 AN I 0.7 = Q 5.3 A L 20.0 BLD 102 = Q 5.7

网友G:
gdldq的程序最简单易懂,joeblack说的切中要害,使用stl编程一定要有逻辑分析的能力,我觉得初学还是用梯形图比较好。

网友D:
赞成zhangtiantao编程方法。

网友H:
翻翻资料,好好理解PLC程序执行过程。

网友I:
这个问题好无聊 没有一点基本的PLC知识就问 不是我打击你啊 老兄

网友J:
老兄,我支持你,不懂就问,好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