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了解有那些类型的张力传感器及生产厂家?

楼主(2003-09-26):
各位先生: 你们好!我想了解一些张力传感器方面的情况。张力传感器有那些类型,生产厂家,以及价格。谢谢!

网友A(2004-10-13):
http:www.qwjd.com TEL:13951382117 0513-8866785

网友B:
我朋友开发出了仿日本的张力传感器,价格300元左右。已经在国内批量使用。你可以考虑OEM方式。 如有意请致电:13911797270,张先生。

网友C:
我公司专业制造称重测力传感器,已有检测张力用的传感器大量应用于纺机上。欢迎索取资料。 0571-85988814 13757107930 张先生 hzsz776@163.com

网友D:
最好的方法: 用测压元件和控制器, 执行器来自动地材料和调节卷材的张力。 这种方法需要最少的操作人员的干预 。 在张力区的罗拉 (或者滑轮) 上加了测压元件。测压元件与一个显示张力并自动控制刹车, 调节辊, 齿轮箱或者电机。 操作人员输入所需要的张力设置 (张力设置点), 就可通过自动地改变刹车扭矩, 调节辊的负载,齿轮比例或者电机速度来正确地调节张力。 控制器可以是独立的设备, PLC或者可编程驱动。 都进行闭环张力控制。它们不停地把设置的张力和测压元件所材料的实际张力进行对比,并自动地采取纠正措施以保证这二个数值相同。 这种方法提供了一种可以测量和控制张力而且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 张力控制是自动进行的, 需要很小的操作人员的干预。产品的质量可达到最佳的状况而且能够保持一致。 调节是即时发生的。 因此, 没有产品的浪费。 因为张力是已知的, 而生产线的速度能够提高到什么程度而不至于造成材料的撕裂也是已知的, 生产线的速度可以在可控制的范围内进行提高。 反应高度迅速的自动闭环张力装置严格地控制张力值。 产量在最大程度上得到了提高。 唯一的限制是控制环节的反应时间和实际生产工艺上的限制。 (美国CMC张力系统独家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