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vantech 的 pcl-833板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3-09-26):
各位老师: 有没有用过advantech pcl-833板的?安装好并接上旋转编码器后,查看相应通道的计数器,一直没有变化,不知道什么回事,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2003-02-17):
PCL-833有跳线设置,我以前用过,开始也出不来,改了一项跳线设置就OK了(现在忘了).打电话问问研华的技术支持吧.

楼主:
谢谢李老师,现在调好了

网友B(2003-09-24):
可否详细说明一下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C:
检查以下安装设置吧,例如中断或I/O地址,然后用研华的DEVICE MANAGER来测试,即可以拉,833还是比较好用啦,最近刚刚玩过!

网友D(2008-10-25):
引用 网友C:
关于检查以下安装设置吧,例如中断或I/O地址,然后用研华的DEVICE MANAGER来测试,即可以拉,833还是比较好用啦,最近刚刚玩过!

你用过833测试电机反馈脉冲(2相方波)没有?我最近正好用到,电机转速不同,测到的每转脉冲数居然不同,不知问题所在(我用的是LBVIEW,Q计数器,ABXI输入,溢出继续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