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讲座:开发LNS应用需要哪些步骤来初始化?

楼主(2003-09-26):
近日一些购买LNS 开发包的客户,经常会问到LNS的开发问题。建议参见LNS 网络工具开发课程培训。 在这里,可以谈谈LNS 开发的首要问题--初始化。 开发LNS应用需要哪些步骤来初始化? 需要5步。1)将ACTIVEX控件加入到PROJECT中 2)设定对象服务器属性 3)选择网络 4)选择网络接口 5)设定系统属性 应用VB,或者 VC等开发工具完成上述初始化过程,即可进入LONWORKS网络的软件操作,管理,监控的开发。

网友A(2003-03-18):
可以用C#来编写吗??

网友B:
怎样使用它提供的例子?

网友A(2003-04-23):
个人认为,只要能清楚了解Lonworks实际网络各个网络对象对应到LNS Object Server ActiveX控件中整个对象层次结构的位置,编程就比较方便,因为常常有相同的对象对应在层次结构的不同位置,这样,当你在程序里才能找到你要监控的对象

网友C:
说的对。 怎样取得某一个子系统(subsystem)下的所有的device呢? 我看了例子,好像只能取得某一个网络(Network)下的所有的device。高手指点

网友D:
那对于总线模块的模拟量检测需要什么软硬件呢》

网友E(2003-09-26):
谁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杨育红教授的email, 告诉我zsh446@sohu.com 谢! 曾三 2003.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