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总线用hart协议,那不成了hart总线了吗?请教各位!

楼主(2003-09-26):
FF总线用hart协议,那不成了hart总线了吗?请教各位! 总线类型和总线协议是不是一一对应 为什么有ff 总线hart总线,还有hart 协议

网友A:
去问你的老师 现场总线有好几种,你多了解一下,不要问这么低的问题

网友B(2009-03-16):
这个问题不算低级,有创意。可考虑在FF 物理硬件上运行HART协议,即可以达到本安需求,也可以大大提高总线速度。

网友C(2009-05-21):
FF总线/PROFIBUSPA总线/HART总线,这三种均为二线制供电加通信的变送器总线。目前已经有单个变送器同时支持这2种甚至3种协议,我们也正在尝试实现中,有同行可以交流。

网友D(2015-03-24):
你说的FF总线用HART协议,也许是这样理解的:

用FF的物理层和MAC子层的功能,但报文的组织和网络管理是用HART协议。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提高HART协议的通信速率,而且还支持本安。

www.trucom.cn

网友D:
HART芯片HT1200M,兼容HT2015 and SYM20C15

www.tru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