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量控制

楼主(2003-09-26):
我有一个问题想跟各位讨论一下,希望各位多多指点。 设想有200个,甚至更多的开关量,需要用什么方式来实现一对一的控制?一端有电脑另一端就是很多的开关。 谢谢!

网友A(2003-08-25):
You can refer to... I-7000 DO Modules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7000_index_c.htm I-8000 DO Modules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8000/8000_index_c.htm

网友B:
用电脑直接控制开关,不可能!

网友C:
距离远吗,如果距离远则需要使用开关量采集模块和IO板卡 可以看看www.893.com.cn 距离不远可以自己设计扳子,不就是DI和DO吗,可以采用232通信,连网卡也省了

网友B:
to loop1976: 怎么设计,我在这方面是菜鸟,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C:
一个单片机,光耦一堆,继电器一堆(得有驱动),串并转换器件,OK

网友D:
反正是开关量,用一个单片机,通过模拟开关选择通道,单片机采集的数据通讯给电脑,再进行下一步的处理就搞定了:)

网友E(2003-09-26):
你可以考虑用Lonworks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