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请问我怎样定义新的节点名和标签名?

楼主(2003-09-26):
我发现节点名和标签名总是FIX.FIX,我找到个例子,有很多点,节点名和标签名大概是另外设定的,在数据连接的对话框中的数据源写有“Fix32.THISNODE.NSD.A_ACTIVESTATUS_1”,这例子运行时就有提示:“未同节点进行会话”。我在设置数据源时,只有FIX.FIX可选。怎么回事啊?我一头雾水。 我现在发现很难入门啊。但我肯定,如果知道最简单的操作,入门后,自己摸索就容易了。 谁能帮我一下呢?

楼主:
我已经知道标签名可以在数据库编辑器里添加了,但我不知道节点名怎么添加。这里的节点名总是FIX,不能用别的吗? 示例中的节点名是“THISNODE”,我怎么添加这个节点名呢?我想,如果能添加的话,示例就可以正常运行了,是不是? 哪位大哥指点我一下呢?

网友A:
如果你是用本台计算机直接和PLC通讯通信的话,这个接点名就是你的计算机名,明白?你不妨试一下,将THISNODE改成你的计算机名,也许就不会有哪个提示了

网友B:
THISNODE名为FIX,IFIX中定义的一个节点名,在system configuration 中配置菜单下的本地启动里定义。在安装软件时,你可以定义。THISNODE指的是本计算机的通用节点名。

楼主:
真是不可思议,我已经改了,将节点名改成THISNODE,并且保存设置了。关闭系统配置后,我运行示例,还是老样子。再打开系统配置,节点名居然还是FIX,我还试过更改数据库,将“DATABASE”改成“Empty”也有问题,说我的数据库不存在,也不在指定目录下, 它明明存在啊,并且和前面的正常的数据库“DATABASE”同在一个目录C:\dynamics\PDB下。

楼主:
哈哈,原来重新启动IFIX就可以更新节点了。我成功了。 谢谢各位大哥的指点。小弟是新手,找不到资料自学,只好来这里献丑,请教大家这些问题。我不是没有经过思考就乱问,实在是我摸索得太艰难。有谁能告诉我一些学习IFIX的方法吗?

网友C:
看电子书

网友D:
我按照lvyu的方法改了节点,可是当我再次启动时,不能进入ifix了,后来我只好在文件目录下打开系统配置程序在改回来节点名fix,才可以正常启动。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我也是新手,刚接触ifix,以后请大家多多关照!

网友C:
THISNODE就是本地节点的别名,本地节点名是在安装的时候你填入的,至于修改它,没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E(2007-03-18):
感谢lvyu提供的信息,谢谢。配置增加本地别名功能iFIX就认
THISNOD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