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楼主(2003-09-27):
请问各位大虾: 我在一个PC机上装了OPC服务器和OPC客户端,运行正常,客户端就用的下载的WXOPC,现在我在别的机子上装OPC客户端,连不上,谁能告诉我一下怎么连呢?先谢了。

网友A:
客户端或者也安装一下OPC服务器,或者安装一个代理DLL; 要配置DCOM。

楼主:
OPC服务器是西门子新版的SIMATIC NET里面带的,安装了OPC服务器和OPC客户端的机子可以从客户端对PROFIBUS网络进行监控和操作。 能不能告诉我安装代理DLL以及配置DCOM的具体方法!谢谢!根据用户手册我在那台机子上还安装了西门子提供的XML OPC和SNML OPC的折椅过程是不是就是代理DLL以及配置DCOM呢?

网友A:
代理DLL是不可以随便安装的,它应该由OPC Server编写者提供。 OPC的DCOM配置[转帖]   NT/2000服务器DCOM 配置         1.在WINNT\system32目录下找到:dcomcnfg.exe,并运行它。   2.在默认属性页面不作改动:默认选项是:选择在这台计算机上启动分布式COM(E)选项、默认身份验证级别是:连接,默认模拟级别是:标示。      3.在默认安全机制页面   a.按默认访问权限框里的(编辑默认值)按钮,如果无用户:Everyone,按(添加)按钮,选择: Everyone,按(添加)按钮,在访问类型框里选择:允许访问,按(确定)按钮。再按(确定)按钮回到默认安全机制页面。      b.按默认启动权限框里的(编辑默认值)按钮,如果无用户:Everyone,按(添加)按钮,选择: Everyone,按(添加)按钮,在访问类型框里选择:允许调用,按(确定)按钮。再按(确定)按钮回到默认安全机制页面。      c.按默认配置权限框里的(编辑默认值)按钮,按(添加)按钮,选择: Everyone,按(添加)按钮,在访问类型框里选择:完全控制,按(确定)按钮。再按(确定)按钮回到默认安全机制页面。       当然你也可给用户分配权限,不过麻烦,一个用户的权限不对,就不能连接到服务器。   4..默认协议页面不作改动,回到在应用程序页面。   5.在应用程序页面,用鼠标左键点击选择OPC服务器应用程序。      6.按(属性)按钮    a.在常规页面不作改动,身份验证级别是:默认值。    b.在位置页面不作改动,默认选项是:在这台计算机上运行应用程序。       c.在安全性页面不作改动,全部选择:使用默认选项       d.在身份标示页面,选择:交互式用户    e.终结点页面不作改动。    f.按(确定)按钮,回到,在应用程序页面   7.按(确定)按钮,关闭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