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PLC编程

楼主(2003-09-27):
三菱PLC编程时,编码指令ENCO与译码DECO指令怎么用?什么时候用?谢谢大侠的指教。

网友A:
书上不都写的有嘛! 多花点时间在书上吧! 比如说要让一个七段显示码显示你要输出的数据: LD X0 OUT M101 LD X1 OUT M102 LD X2 OUT M103 LD X4 ENCO M100 D1 K3 MOV D1 K1 Y000 ..... 将七段显示码的四个信号接脚分别接Y0,Y1,Y2,Y3. 这个时候只要X0-X2有一个闭合,(当然X4是要闭合了),显示码就会显示了! 以上只是作一个说明啊,真正写的时候还得加些清除动作!否则D值会保留的!! DECO呢,相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