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电压输出

楼主(2003-09-27):
日韩中系使用NPN输入,而欧美系使用PNP输入,请问各位电压输入可否通用

网友A:
NPN和PNP怎摸通用。

楼主:
我是说第三种解码器输出电压输出,这种输出是否不需要考虑plc时npn还是pnp?

网友B:
你只要选有推挽输出的编码器,可以不考虑PLC的NPN和PNP。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推挽输出应该不可以和s7-200连接到一起吧,

网友C(2009-02-22):
请问下,编码器电压输出和开路集电极输出的区别是什么,谢谢!

网友D:
电压输出,顾名思义,就是输出的是高、低电压(平)信号了。集电极开路输出,就是电流输出。

push-pull(推挽式)输出的,既可以满足小日本的NPN电路PLC上,也可以满足以西门子为代表的欧系控制器上(P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