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缺相能运行吗?

楼主(2003-09-27):
工况:一台通用的变频器(GE Drive)型号:AF-300E$,三相输入额定电压:380v,额定电流:3.9A ,功率:2HP。输出端接一台三相异步电动机(额定电压:380v,额定电流:0.86A)。在此情况下能正常 工作。(变频器上显示电机电流为0.70A,频率为15Hz) 疑问:现断开A、B、C任意一相,使变频器处于缺相运行时,电机仍能保持正常运转,输出电压(140v )、电流(0.70A)均无变化,频率也无变化。按常规而言,这时变频器应该报错,而该机并无报错显示 而且还能正常工作,不知是何原因(因变频器的相关资料丢失无法查找原因)。谢谢知情者告知。

网友A(2003-06-04):
有的变频器没有缺相保护,小功率的变频器缺相大多数都能正常运行!

网友B:
难道不震动电机,难道能带更大的负载,难道电流不波动,奇怪!!!!!!!!!!!!

网友A:
老兄,是变频器输入缺相,而不是电机缺相!!!

网友C:
变频器原理是三相交流--直流---三相交流,小变频一般无缺相保护

楼主:
可否给一个量化的概念,比如说功率多少以下的可以缺相运行。 想问一下:我曾经测量过变频器整流模块的输出端(+,—),其在缺相和不缺相的情况下基本没变化,不知这是为何?还有,有些小功率的变频器带有缺相运行的保护,既然小功率的变频器缺相大多数都能正常运行,不知这种功能是否多余?

网友C:
缺相运行,输入端的电流一定增大,如有电流表可以看出

楼主:
可是不是很明显,那样是否意味着可以长期缺相运行?

网友A:
那是你的负载小!!变频器如果缺相运行,故障率将增大!!不一定马上坏!有的变频器没有缺相保护,但会显示低压故障!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D:
缺相后, 如果负载小,主滤波电容上电压降低很少,则仍然正常工作; 如果负载大,电容上电压降低很多,则会欠压保护。

网友B:
变频器大部分缺相报警是以直流母线电压为准的,380V输入变频器一般是在直流母线电压低于400V时发出报警的,而你现在是用一台1.5KW变频器带一台0.37KW的电机.明显属于大马拉小车的情况,对母线电压影响不大.所以不会报警.

网友B:
如果输入缺相,变频器所带负载有可能带不动。输出缺相,电机有可能发热。

网友B:
这种变频器的保护功能较差最低它没有欠压、输入缺相保护。对这类变频器评论应该不好。

网友E:
输入缺相,在负载不是很大的情况不会有影响,但重载时有可能报欠压或烧整流桥,(三相整流变为两相整流,整流桥的负担加重了)。

网友F:
输入缺相,在额定负载情况下易发生烧整流桥及滤波电容,比如FVR-3.7E9S,IF-3.7等。

网友G:
整流模块负载重,其他无影响.

网友H:
输入缺相时输出不一定缺相(例如有单相输入变频器)故能正常运行.再有就是可能你用的变频器没有缺相保护功能.现在多多数生产厂家的机器都有缺相保护功能,暨当输入端缺相时变频器即发生保护(如惠丰变频器).

网友G:
小的负载当然没事的了。 好多变频器没有缺相保护的。

网友I(2003-09-09):
对于这个问题1KW以下的我们经常在现场用单相输入三相输出这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J:
4kw以下单相变频较多,方便没有三相电源的场合使用三相电机.

网友K:
空载或小的负载是可以的!但额定转矩就达不到了! 我曾遇到此问题!三菱的E540变频器用在机床上,空载时一切正常。当把零件放下加工时就马上停车。检查所有参数都正确,最后才发现输入R S T三相有一相接线时太松已经脱离了,重新接上就好了!

网友L:
请问: 不带电机,变频器缺相时变频器直流电压会降低多少?

网友B:
GE公司的变频带有缺相保护,所以你的机器还有问题。

网友M:
to spring@glower:还是513V,因为直流回路有大电容

网友N:
从原理上来说是可以的,应为它是:交流-整流-直流-交流。所以小功率的不会坏。大功率的因为元件的关系,所以能力要差点。要坏。没什么明堂,确保你的电源是好的,不要少了一项,就行了。

网友O:
有的变频器说明书上说,在变频器的电源端可以接上380V(A,B,C), 也可以接上220V(A,C)都能正常工作,但道说用220V就缺相了。

网友P:
to:bulbman 这才是高档变频器的表现。 因为有些工况是不允许停机的,即便是缺相时,但会自动降容。 并且也不是“该机并无报错显示”,而是你没去设定。

网友Q:
不能常时间运行,会烧坏电机的。

网友R:
以前我用空载电机做出厂实验,电源缺相无所谓。只要中间回路电压不掉到报故障的门限就不会出错啦。

网友S:
人小了一只脚能跑步吗????短时间可以,长时间……!!!

网友T:
看了大家讨论热烈,我说两句。输入缺相是由变频器的上一级来做就够了,对变频器来说载荷过大时缺相,会体现在输入模块发热,过流,母线电压低,而这些保护功能变频都有的,只要超出设定值变频器会停止输出,在某些重要的场合,轻载连续运行的场合,如果因为 输入缺相就让电机停止,损失是很大的。过去没有变频器当然会烧电机,现在变频器的三相输出与电网是独立的,只要不超出元器件的额定值,特定情况下是可以运行的,缺相可以由上一级的断路器来做。

网友U:
缺相要看缺哪一相,这跟变频器的充电回路有关。 有的变频器如VACON要不要输入缺相保护是可设置的,可以不要,报警或故障停机。用户可选,小功率的缺相可以正常使用。只是接线要注意。

网友V(2009-04-07):
发给 ggggg 广告歌

网友W:
各位大虾说的都不错,让我有学到了些新东西,谢谢!

网友X:
输入缺相,在负载不是很大的情况不会有影响,重载时,可能要报警。

网友Y(2009-06-01):
不但 变频器缺相,人还缺脑.

网友Z:
学习了,很少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AA:
不能常时间运行,会烧坏电机的

网友AB:
会烧坏电机的

网友AC:
我认同4楼的关点,输入模块把AC---DC---AC,输出不成在缺相。

网友AD:
不能,变频器有缺相保护功能

网友AE:
小功率大部份三相变频器可以在二相运行,少部份带相数保护。变频器是将三相或是二相输入整流成DC。再用频率调制DC输出。所以小功率变频器大部份都可以在二相运行。一般接R、T或L1 、 L3。

网友AF(2010-05-17):
台安变频器380v 0.75KW    N2-401-M3输出三相有一相相差10V是什么原因。

网友AG:
缺相是电机缺相,不是电源缺相。用肯定能用,只是功率要降低。

网友AH:
当变频器功率比电机功率大较多时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AI:
进来学习下

称重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