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通过VB或者Delphi实现对PLC的控制

楼主(2003-09-27):
有没有控件可以使用,WinCC实在是用不惯,指点一下吧。

网友A:
用 DDE通过DEVICE

网友B:
你是什么PLC?通过什么连? 1.如果PLC有串口并且通讯协议公开,那么只要解决硬件上的连接问题(比如为了对付讨厌的非标准编程口而购买的编程电缆等)就可以用串口通讯控件(比如Delphi下的SPComm)来实现串行通讯。 2.如果通过通讯卡进行连接,并且有通讯卡的驱动或者函数库(比如OMRON的ControllerLink通讯卡3G8f7自带For VC的函数库),那么只要看懂示例程序就可以连PLC。

楼主:
microtomato,你好 感谢你回答,我用的是西门子的plc,用的是通讯卡来对plc进行通讯,我记得原来西门子针对200系列有一个叫computing的一个activx控件,还有一个套件也是类似的东西,不知道您对西门子的东西熟吗,可否指点一二。

网友B:
西门子的通讯卡(比如CP5511,5611)应该有函数库可以调用,好像是动态链接库形式的,估计需要钱买。对于S7-200,可以用PRODAVE函数库,是基于PPI协议的,需要PPI编程电缆连接电脑和PLC。以上这些不知JS肯不肯送或低价刻1张,如果JS实在顽固不化,就只好准备银子了。

网友C:
PRODAVE函数库也支持S7-300和S7-400的,联接S7-200也可以用通讯卡来联接.用PPI电缆还可以通过自由口方式自己定义通讯格式来实现.

网友D:
我做过用OPC 直接读写PLC 用的VB6, PLC(300)一侧有343-5

楼主:
云之风@无名, 我不想用自由口,那样需要做其他的工作跟上位机交互,不能直接读取其内部的值,不是很方便。 BLACKCAT, 可否对于OPC读写PLC指点一二。另外对于OPC和利用Prodav相比哪个更方便,效率更高。

网友D:
simatic net 那张盘上有例子

楼主:
BLACKCAT,你好 请问你用的是softnet是什么版本。

网友D:
simatic net 2000 5 和 1999 的好像都有 softnet版本号不记得了,要查

网友E:
我用的是三菱(F1s),可是都沒有介紹關於VB如何控制PLC,比如讀取D218

网友F:
用MSCOMM就行

网友G(2018-10-10):
这里有PC与PLC通讯的源代码下载;

有VB,C#,DELPHI等高级语言的范例;

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y5d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