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能控制PLC(三菱Fx1s系列)嗎?

楼主(2003-09-27):
我有一個測速儀器,通過三菱PLC(Fx1s)傳入電腦,能否通過VB得到或處理PLC傳入的數據呢?

网友A:
当然 可以了

网友B:
请问怎么实现?可以告诉我吗?我的邮箱是grass0101@163.net

网友C:
我也很想知道 不知能否赐教 lengtang2003@eyou.com

网友D:
通过232扩展通讯模块可以与上位机通讯。只要通讯协议一致就应该没有问题。vb中用mscomm控件即可。

网友E:
VB控件中有一个日期控件,即:某年某月某日。叫什么名字?我想调用此控件。

网友E:
好的,谢谢!我现在还没查到,唉!菜得不行了。着急用啊!

网友F:
可是我在VB中找不到此控件,王大俠可不可以給一個實例給俺,可發郵件給我,這裡先謝過了。。

网友D:
你看看你是不是用这个 timer 孔件

网友E:
timer控件是时间控件,指输出具体的小时、分和秒 我指的是年月日控件啊

楼主:
我知道,但好像要用什麼協議或什麼上位機之類的東東,誰有這方面(**協議)的資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