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了解LG变频器各型号的应用场合?

楼主(2003-09-27):
大家好!我现有一工程,准备采用LG变频器,有谁能够提供其各种型号的应用场合?提供者将会优先考虑从其进货!

网友A:
LG变频器虽然有各种系列以对应不同的应用场合,但在实际使用中往往达不到要求。比如说同一台电机用IS3拖动,输出转矩会比用富士G7S拖动小一些,这个情况在工业洗衣机上表现非常明显。 因此建议LG应用在风机和水泵的场合。

网友B:
干拢很大

网友C:
LG现有IG5、IS5、IH等系列。IG5主要用于一些小功率机械配套上使用(3.7KW以下)。对工作环境的适应能力很差,故障率较高。 IS5主要用于22KW以下的恒转矩负载、30KW以下的变转矩负载。外观还好,带载能力相对比IH还好。IH系列主要用于30KW以上负载。 LG的带载能力普遍不太理想。建议在一些恒转矩场合选型时高一个功率等级

网友D(2007-01-23):
根据情况而定,

网友E(2011-04-08):
朋友们好!

最近修一台LS ic5-1 型号的变频器 (输入电压220V 功率0.75KW)

故障现象是上电显示“- - -”用好的主板对调故障还是“- - -”。所以已经确认主板是好的

(正常现象是上电显示30.0)

这种故障遇见得少修起来没什么经验,在这里请教各位前辈们指点一下晚生,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