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ADA
请问modbus协议RTU模式中一个问题

楼主(2003-09-27):
请问modbus RTU模式中,在接受发送数据时,怎么区分浮点数和整数。比如收到一个4 个字节的数,怎么知道是2个整数还是1个浮点数?是不是有专门规定的格式? 本人刚开始做这方面东西,请大家多多帮助,谢谢!

楼主:
没有那位大侠知道吗

网友A:
请参考IEEE 32-bit Floating-Point Register Information 我也想搞清楚这个东西,一起探讨QQ:39161700

网友B(2006-04-04):
我感觉modbus只负责出具传送,至于数据处理
那就看你自己了

网友C:
modbus调试软件推广,有要的wdo_1000@126.com

网友C:
根本不考虑字节代表什么含义,只是按照字节发送,具体怎么解释你自己说了算。

网友D:
同 通讯网 所说,Modbus仅仅是个通道,只要通道两端的约定一致即可。
叶帆工作室:http://blog.csdn.net/yefanqi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