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系统电眼跟踪

楼主(2003-09-27):
最近我开发了一套双色不干胶印刷机,伺服定位比较准,误差约+/-0.04mm,但是在进行电眼跟踪时,出现时准时不准现象,最大误差有0.3mm,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A:
估计你那电眼跟踪时输入信号没及时获得准确位置(有一点延迟),这样一来,你就有一个位置偏差.瞎联想,可能答非所问.

网友A:
你的电眼输入信号所需时间大于伺服的采样周期,这样你就凭运气,有时在采样周期内,就准,但过了采样周期,就有个偏差,是不是这么个理?

网友B:
采样信号反馈不同于模拟信号反馈,建议看一下信号与处理方面的有关资料。

网友C:
可能跟送料的张力恒不恒定有关系,另外请问用的追色电眼是什么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