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问题求助!

楼主(2003-09-27):
我们使用美国的ADVANCED直流伺服驱动器,不知什么原因现在不能正常工作。差动输入端没有输入时,带着电机飞快的转动,输出的电压刚好是驱动器的供电电压。我们认为驱动器已经坏了,如果有谁遇到过此种情况或者了解问题所在,可否赐教?另外,不知国内有没有能这种伺服驱动器修理的?

网友A(2003-08-26):
我也遇见过你的问题,我用的是山洋的伺服电机,现象和你的一样,我们当时认为是电机坏了(结果就是电机的问题),因为直流伺服电机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碳刷,如果长时间使用以后,碳粉就会进入电机后部的编码器,造成码盘读码错误。我建议你先不要维修驱动器,先打开编码器,看看是不是有灰尘,一定要小心。千万注意! 实在不行就只能更换全套的伺服系统,因为我已经把我们公司所有的直流都换成了交流,一劳永逸。 如果你的设备定位很少,可以用自己带定位的伺服系统和你的PLC连接。

网友B:
最大可能性是你电机的编码器反馈信号没有被驱动接收,查线!

网友C:
大家好,我是个新手,现在有个项目,急需订购一套数控系统,至少能带四个线性轴,两两之间进行插补,而且价位在8万左右(包括模块). 如果那位大侠有更好的解决方案的话,请指教,不胜感激!急!!!

网友D:
好象松下伺服电机比较便宜.殴姆龙的C200HW-NC413可做四轴线性差补价格也不贵.这两样搭配可能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E:
TO为为,您好,美国DELTA TAU公司可编程多轴运动控制卡PMAC无论性能还是价格均可以满足您的要求:      PMAC简介   PMAC卡是开放式数控系统的核心,它最大的优点是站在用户的立场,方便、快捷、稳定、可靠,全面开放。最多可控制128轴进行联动。    一、硬件结构的开放性    1,适应多种硬件操作平台,可在IBM及其兼容机试运行,在WIN95、98、2000、NT及Linux下运行及开发,具有PC、STD、VME、PCI、ISA、104总线及串口脱机运行的功能。    2、适用所有电动机,包括普通交直流电机、交直流伺服、步进、直线电机、陶瓷电机、液压马达,控制精度可达5nm。    3、可接收各种反馈,包括测速发电机、旋转变压器、激光干涉仪、并行数据、光电编码器、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光栅尺等。    4、PMAC的绝大部分地址向用户开放,包括电机的所有信息、坐标系的所有信息及各种保护信息等    二、软件结构的开放性    1、支持各种高级语言,提供16位、32位的DLL,还有ActiveX控件PTALK,用户可使用C++、VB、VC、Delphi开发自己的人机界面接口。    2、机床语言的真正开放。支持用户调用现成的直线、圆弧、样条、PVT三次曲线等插补模式,同时支持标准的RS274代码,用户可自定义G、M、T、D、S代码实现以往机床语言不能完成的功能。    3、PLC功能的全部开放。内置PLC可将I/O扩展到1024in/1024out ,可以编写64个异步PLC程序,对I/O的操作几乎是纯软件的工作,通过类似于汇编语言的指针变量,可让用户按位、字节进行控制。    4、可同其他相关软件接口。即使插在PC的扩展槽中,其对轴、I/O的控制是控制器自身完成的,所以PC可共享CAD等绘图软件。    三、PMAC的独特性能    1、仿真运行    2、中断功能    3、位置捕捉功能    4、位置随动功能    5、高分辨率的控制信号(16位、18位)    6、数据采集及分析功能    7、多次开发功能    PMAC在国内正在大规模的推广和应用,主要用于数控机床、各类机器人、三坐标测量、在线检测及加工、卫星的定位跟踪、弯管机、注塑机及各种机床的数控改造等。    另有附件关于PMAC的介绍,请查收,由于文件含有图片,故压缩。    您可以致电010-82025588咨询,我是崔庆华.    您也可以登陆www.emotioncon.com查询有关信息。

网友D:
我估计他是要四个伺服电机加运动控制模块总共8万块. PMAC功能是不错,但可能太贵了. PMAC4轴搭配, 多少银子?比如说要求+/-10V 输出,步进编码器输入(位置反馈).谢谢!

网友D:
应该叫增量式编码器(Incremental encoder)

网友E:
价格嘛?应该能使您满意,详细情况只能电话或见面后谈了!

网友C:
谢谢各位,如果我采用PMAC四轴卡来控制四个西门子的交流伺服电机(带内置编码器)的话需要配置什么东西比如说ECU,功率模块、电源模块等等。我是否还要开发控制面板?还有我还需要给轴控制卡提供什么样的电源?

网友D:
实话实说,你要是只要求简单差补功能,用欧姆龙公司的CJ1-NC413加松下或安川的伺服电机肯定是最经济实惠又好用的了.请发到zliu66@hotmail.com继续讨论.

网友F(2003-09-27):
机械探戈你好罗嗦!

网友G(2004-03-25):
我使用美国的ADVANCED直流伺服驱动器老是出现启动延时现象,不知谁遇到过这种情况,可否指教,谢谢

网友H:
伺服电机最佳必备配件 (SAKA自动变压器) SAKA精机针对目前伺服电机的电源制式与中国的电网不符,取代中国目前用户配用笨重的绕线圈式电源变压器而专门开发的SAH系列伺服专用电子变压器,其原理是利用中国工业电三相四线制的零线,从而为电子电路开发变为可能.SAKA采用最前沿的微波器件,三相全桥软开关谐振技术,SPWM调制方式,开关频率1MKHZ,故其发热量小;体积小,不需散热器,完全消除EMI干扰. SAKA伺服电机自动电源变压器除完全取代传统绕线变压器,还有以特点: 1) 价格便宜;体积小(如同手机般大小);安装方便. 2) 耗电少,高稳流,抗干扰. 3) 功率齐备;缺雷击,抗高压冲击. 4) 使用简单,安全,可用电压值宽,可断电相供电. SAKA伺服电源变压器特别适合机床,纺织,机器人,等工业环境.可配备电机:三菱 安川 松下 三洋 富士 信浓 东元 国产电机. 货号 品名 1 1KW:SAH010 2 1.5KW:SAH015 3 2KW:SAH020 4 3KW:SAH030 电流可大20%没有问题 上海道诺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电话:021-62475320 传真:021-624737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