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松下伺服的缺陷吗?

楼主(2003-09-27):
我使用松下无煞车的伺服系统,在伺服on之前,如果电机轴在转动,则在伺服on之后电机无法锁紧,电机没有输出扭矩;但是如果伺服on之前电机轴没有转动,则在伺服on之后可以锁紧,电机可以正常输出扭矩。 以前使用过三菱和信侬却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咨询过供应商,答曰:没见过这个问题,无法解决。

网友A:
我用的三菱也是一样,不过为什么你不能按标准的使用方法使用那?????

楼主:
按标准的使用方法使用是什么意思?

楼主:
1、请不要用伺服ON或者时OFF信号来运转或停止电机!这是最基本的。

楼主:
呵呵,我使用的是位置控制方式。没有用伺服ON或者时OFF信号来运转或停止电机。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并没有发脉冲。

网友B:
松下伺服超速现象,先停车后,再开车!停车方式不对!!!!

网友C:
我建议用脉冲输入禁止信号做启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