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x 与s7 315-2dp的通讯

楼主(2003-09-27):
我的系统如下: 上位机:FIX 7.0 PLC:S7 315-2DP 上位机已安装了:FIX7.0,STEP 7 V5.2,SIMATIC NET,S_7驱动,CP5611卡. 想用PROFIBUS 通讯. 可我不知道如何设置. 还需要什么? 有哪为高手知道,麻烦告知小弟.谢谢!!!

网友A:
UP,我也为此痛苦呢 有s7-300的驱动,但好像STEP7里的硬件组态不对,就连不上 谁又成功经验帮忙一下

楼主:
我已解决了问题,你能不能详细说明一下你的软硬件配置及遇到的问题?

网友A:
我用的是iFix2.6,驱动是6.x的S7-300的驱动 SIEMENS软件用的是STEP7 5.2, CP5611卡(不过是MPI方式) 那个SIMATIC NET是?是STEP7外的软件包吗?我好像没有啊 因为手边暂时没有iFix,明天到公司再具体问 先问一下操作步骤吧,谢谢

楼主:
我用的是FIX 7.0,我想IFIX也一样.SIMATIC NET是SIEMENS的一系列通讯软件和驱动包,你可以向你的SIEMENS供应商索取,没有授权也没有关系.CP5611可以用MPI也可以用PROFIBUS通讯.以下是PROFIBUS的设置步骤: 1.安装SIMATIC NET选择PB SOFTNET S7. 2.按:开始-SIMATIC-SIMATIC NET-PB SOFTNET S7-COML S7. 3.新建一个文件,填好各项参数: NODE NAME:随便 NETWORK TYPE:PROFIBUS NAME:随便 VFD NAME:VFD1(缺省) REMOTE ADDR:2 LOCAL TSAP:01:00(缺省) REMOTE TSAP:02:00 4:按INSERT,然后选FILE--SAVE TEXT DB(取个文件名)*.TXT 5.选FILE--GENERATE BINARY DB AS(取个文件名)*.LDB 6.在SET PG/PC INTERFACE里选CP_L2_1,CP5611(PROFIBUS),在PROPERTIES中的SAPI S7中填入你的LDB文件的路径.有关CP5611的其余设置以及FIX的S_7驱动的设置我就不多说了.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热心帮助,我找供应商找到了SIMATIC NET,但在安装时没有选择项PB SOFTNET S7,反而有IE SOFTNET S7,PB CP-5613等 安装完毕后有 开始-SIMATIC-SIMATIC NET-COML S7 操作完成生成STARTUP.TXT和STARTUP.LDB 在SET PG/PC INTERFACE里选CP_L2_1,CP5611(MPI) 但在PROPERTIES属性页中却只有站参数和网络参数的选项,根本没有SAPI S7去填入START.LDB文件的路径 同是SET PG/PC INTERFACE怎么设置向不一样呢?郁闷ing

楼主:
插入SIMATIC NET CD,浏览光盘内容,寻找SN_PB_S7(SOFTNET PROFIBUS S7)文件夹,进入后选SETUP.EXE安装试一试.

网友B(2005-10-25):
有PB softnet-s7 授权吗 我想用我的授权跟你交换 或 向你购买!

网友C:
需要知道您的SIMATIC NET的版本,如果是6.0版本,是没有PB SOFTNET S7软件的,6.0都用opc方式进行通讯,楼上王小石所说就是没有安装PB SOFTNET S7的原因。5.0版本中这些软件都是独立存在的。

网友B:
我装的simatic net V6.2.目前的架构如下.PLC: S7-315; SCADA: Intouch 8.0 通讯方式:MPI(simatic net softnet-s7).我把我的SCADA 用Step7 配置成了OPC服务器,然后用wonderware的DASS7 读opc的数据.最后用intouch读DASS7的数据.我总觉得我的配置可以省略一步.因为simatic 本身就是opc服务器.不需要再配置DASS7,intouch 就可以直接读simatic数据.不知我的想法是否正确,请指教.怎么配置可以不用PB softnet-s7授权? 如果必要授权,能否交换或卖给我.Profibus softnet-s7 V6.2 谢谢!

网友D(2007-06-08):
   请教各位学长、师兄SIMATIC NET PB SOFTNET-S7 V6.2这个软件在什么地方能下载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