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 模拟量问题

楼主(2003-09-27):
在温度卡件上输入信号后如何编程,读出输入值?用什么指令?谢谢!!

网友A:
用什么方式通信?串口?DeviceNet?

楼主:
用串口的

楼主:
用RS232与计算机串口通信,选择SYSMAC WAY!

网友A:
如果用A/D模块输入用mov addr dm????, D/A输出用bin dm???? addr。 如果你是用串口读写A/D数据话就要用PMCR指令来读写了

楼主:
多谢了,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