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研究过电机堵转的吗?

楼主(2003-09-27):
我使用交流变频电机 正常情况下工作在倒转制动状态,提供一个力矩,使纱线涨紧 当纱线突然放松时,电机由倒转变为正转,收纱使纱线涨紧, 涨紧后电机又恢复工作在倒转状态。 这个正转变倒转再变回来的过程中它的力矩转速曲线 大致应该是什么样子,有知道的吗,或有想法也行,请不惜赐教 非常感谢!

网友A(2003-05-29):
好象你这是恒张力的标准应用,应该到处都有。

网友B:
如果你用的是力矩电机,那么也就是一个加速问题,电机本身的惯性使得它的力矩出现波动,(如果是一个没有惯性的纯理论模型,那么在要求跟随性能很好时,张力就不变)。 如果你用的是变频器那么除了电机惯性,还同时取决于变频器性能和你设置的工作方式:V/F式、矢量控制还是其它。实际工况弄不好可能会导致纱线抽紧甚至拉折现象,如果需要做得好,可能需要进行非线性调节。

网友C:
这不叫倒转,而叫静止张力,即静张。在造纸、纺织、塑料薄膜上有很多应用。

网友D(2003-06-28):
如果先测出它的曲线,请把你的转速、转矩参数发给我。我可以帮你。 HUITONGW@371.NET

网友E:
把你的E-MAIL地址发给我,我给你画M—曲线

网友F(2003-09-27):
上面各位大侠好! 我是做塑料薄膜印刷机的,我想问一下,转速跟转矩参数怎么测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