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关于步进电机

楼主(2003-09-27):
大家好: 我手头有一个小项目,要用PLC来控制步进电机。我虽然也有几年PLC的使用经验,但是对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却仅仅停留在使用的层次上。这次就遇到几个问题,请大家赐教: 1。步进电机的控制脉冲是由控制器产生还是由PLC产生?PLC是否要有专门的脉冲发生功能? 2。对于由绝对值编码器的电机来说,原始0位比较好确定。那末没有编码器的电机在关电重新运行后0位如何确定?是否需要一个定位的传感器? 3。在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说明书中,说可以有恒力矩等角度细分。这个“细分”是个什么概念?是指一个脉冲电机走的步数吗? 谢谢!

网友A:
1,步进电机驱动器接收上位控制系统(如PLC,单片机或运动控制卡)的脉冲信号后,经脉冲串环型分配和功率放大后再去驱动步进电机完成步进定位;很多品牌的PLC的CPU单元或专用定位模块都具有脉冲输出功能. 2,需要一个机械原点开关以确定零点; 3,您可以访问http://www.step-servo.com/kgjszc1.htm以获得详细说明. 希望可以对您有所帮助.

网友B:
步进电机的细分可以通过特定的齿轮相来达到更高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