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线收发问题

楼主(2003-09-28):
请问给位大虾,电力线收发器PL 3120/3150或PLT-22,如果不加路由器最大传输距离是多大?要使电力线传输距离达到6公里以上,应该怎么办?

网友A:
电力线的传输距离主要是由该电力线的情况决定,并不是由模块来决定的。同一个产品在某台变压器下可以传输2000米,在另外一台变压器下可能一米都传送不了。要是你的电网好干净,那么,它走6000米是没问题的。也可以通过软件方法实现路由

网友B:
Echelon 有篇德國人寫的文章 在空導線上 (無負載) 可傳 15公里 最主要還是要看電力線上的雜訊程度

楼主:
谢谢两位大虾指教,请问火车、汽车的震动对电力线的影响大吗?按两位大虾的意思是,如果不通过变压器以及无负载的情况下,是不是电网就比较干净呢?这样的话传输距离能否达到6000米?

网友C:
加一个中继器或则多个中继器不可以吗?

网友A:
要是你的产品设计合理的话,那绝对没问题,我在实验室的环境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