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教安川616PC3 3.7KW烧模快问题

楼主(2003-09-28):
请问各位是否遇到每次烧一组模块触发端的问题吗?故障现象是开始烧了第一组,我就检查驱动部分,发现一个光耦烧坏,其它都没有问题,我就干脆把全部光耦换掉,然后装上新的模块,空载试机,三相电压也很平衡,装机运行一段时间又烧了,这次又烧了第二组的触发端,开始我还以为是模块的质量问题,又装了一块上去,重新又检查了全部驱动部分,没发观问题,又试机,谁知又烧了而且是第三组了.这时我就想不明白了,请各位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保证模块是好的吗!!也要检查驱动电路的稳压管!!

网友B:
这种情况驱动电路不会没问题吧?? 我觉得驱动电路的稳压管及电容应该重点查

网友C:
这故障是比较隐蔽,要仔细查!!查不了就尽量换多点东西!!

楼主:
模块是全新的,只是一开始用的是富士7MBR25NF120的模块, 后来我改用了三菱CM25MD-24H的模块,以前修的都是以这种模 块替换的,驱动部分也没有多少东西,如果说驱动有问题的 话,应该烧来烧去也就那一路,也不会顺着烧过去吧?而且我也是非常的认真检查过,现在没有查到确定的元件,我都不敢装新的模块了.感谢各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