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3-09-28):
我是新手,请教三垦SAMCO-VM05,SPF-30K怎么外接指针式频力表,型号是什么????

网友A:
普通10V表,接在FM-COM

网友B:
可以接AOUT1或AOUT2和ACM端子,CD126或CD128=2,用CD127或CD129调节量程,外接0~10VDC的电压表,这种表在刻度上可以用转速(RPM)显示,市场上正泰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