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研华PCI1710问题

楼主(2003-09-28):
谁用过研华的PCI1710数据采集卡吗,我用的时候怎么总是不能调零呀,我是在2000系统下使用的,他的那个调节程序是DOS程序,是不是由于系统不兼容的原因呢,可在98下也用不了,那个调节程序总是说找不到这个板卡,那位大虾用过的话,还望指教,在这里先谢了

网友A:
1. DOS 的程序, 不建议在 Windows 下用. 尤其是 Windows NT/2K/XP... 下, 不能对 I/O 直接 access. 2. 换个 PCI slot 试试, 也或许是没插好, 或接触不良. 3. 在开机时, BIOS 会显示找到的 PCI devices. 您可比对其 VenderID, DeviceID, 看看是否有找到该块板卡.

网友B:
多谢指点了,下次我会找个机会在纯DOS下使用,看看能不能找到,在实际使用中可以找到板卡,只是调整的程序不行,可能因为装的是2000的驱动吧,对了,顺便请教一下,在BIOS下怎么看PCIVenderID, DeviceID号呀,我怎么一直都没有注意到

网友A:
在一开机时, BIOS 会显示一些基本的测试资讯, 以及显示一些找到的设备. 这些讯息可能一闪而过, 得按 Pause key 使其暂停. (不是进入 BIOS 的设定 menu 内哦!)

网友C:
请问一下: 怎么安装1710的2000的驱动啊。 我只能安装在98系统上,到2000下死活都不行。

网友D:
会不会是底板和主板有问题啊。我原来在2000下怎么也装不好驱动 现在换了一块底板才在2000下装好驱动的

网友E:
?? 2000下的驱动有问题? 我觉得2000的驱动好用得很啊! 2.1的driver可以在网上下载了!

楼主:
不是直接安装就可以了吗,自带的软件里面就有单独的2K驱动呀,怎么会装不好呢,最好到网上下载一个新版本的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