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编码器相关知识的请与我联系!

楼主(2003-09-28):
谁知道编码器相关知识的请与我联系!

网友A(2003-03-19):
编码器是用于检测做旋转运动或直线运动的物体的位置和速度并以电信号方式输出的传感器。以测定物体的运动方式分为:测量旋转运动物体的旋转编码器,测量直线运动物体的线性编码器。从检测方法上分为接触式和非接触式两大类。 旋转编码器由有一定间隔孔槽的旋转盘片,发出平行光的发光部,能检测到通过旋转盘的入射光的受光部构成。发光部由能发射光的发光二极管和凸镜组成。受光部为受光素子,由受光二极管排列组和IC组成。线性编码器则用有孔槽的编码条代替了旋转盘片。 发光部的LED所发出的光当中,只有通过缝隙窗口的光才会被凸镜折射成平行光,并通过Code Strip和Code Wheel的孔槽,入射到受光部。受光部检测到移支动孔槽的明暗度。 受光部的传感器每一段孔槽周期。 有4个受光二极管。受光部受光二极管输出的模拟信号被信号处理回路放大并转换成数字信号,进入比较器后。如输出波形图,产生有1/4相位的A、B两种频道。 用这两种信号可计算旋转盘上孔槽通过数,从而得知电机的旋转角度。

网友B:
你想知道什么?使用?维修?

网友C(2003-09-04):
她输出的电压是12V和24V吗,还是线性的?

网友D:
请问非接触式的编码器是怎样工作的?

网友E:
求助:倍加福绝对值编码器问题!   各位高手:    我购买了一个倍加福绝对值编码器,8192线,格蕾码编码,并行13线输出。    我现在把13根输出线与一个三菱FX2N-64MR PLC的x0-x14相连,PLC指令中采用《GBIN K4X0 D0》,做测试时,发现D0单元显示的数值不是从0到8192连续变化,而是在0到8192数值范围内无规则变化,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谢了!

网友F:
可能跟你的格雷码有关系

网友G:
有没有介绍编码器的书籍?请各位大侠推荐一下!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