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楼主(2003-09-28):
现是这样的,有请各位: 控制距离大概一百来米吧, 三菱FX系列PLC一台,FX2N4AD。4DA模块各一个。三菱A540变频器三台(30K。 7.5K 。5。5K)三台电动机(带制动器。30K。7。5K。5。5K) 三个角度位移器(可调电阻)此轴上的齿轮齿住压力辊轴上的齿。压力辊紧与松带动齿轮转动。电位器的阻值就发生变化。三个位移器接入AD模块CH1。CH3。CH4通道,三台变频器2和5端子接入DA模块CH1。CH3。CH4通道,每个变频器加速,减速,启动端子分别接入PLC任一输入端子,其中7。5K变频器的频率检测端子也接入PLC输入端(可能是以这个电机为基准),面板上减速,加速,慢速,开机,停机按钮各一个,刚开机时按一下开机以5M/MIN的速度运行,再按一下开机则自动的一步一步慢慢上升到35M/MIN,任何时候按下慢速则以3M/MIN转速运行,任何时候按下减速或者加速则速度升或者降,手松开按钮则保持松开时的速度,GOT上要显示储纱架上升下降位置时的标尺度(3#角度位移器),压力大小的标尺度(1#角度位移器),要有米和码的转换键,要显示当天收纱的长度和总的累计长度,要显示运行时速度M/MIN,假如用户用收纱的轴有直径大小,还要在GOT上让用户选择不同直径的轴来收纱。总之,不管用户怎么加速减速,怎么改变收纱轴直径,浆槽后面电机,收纱电机,拉纱电机始终都要保持在同一线速度上,不能有的快有的慢,那样就断纱了,用户的唯一目的就是同步,系统如果发现其中一台快了PLC就自动让其它两台的速度自动快一点跟上来,反之就自动减下去,始终保持在同一线速,机器的传动比与程序内部怎么样算法我有点不太清楚,不知道用什么公式来计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