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相整流后,直流侧DC-的电压是什么样子?

楼主(2003-09-28):
如果三相中性点接地,DC-的波形是什么样子? 平均值是不是接近三相整流电压的一半,且为负? 谢谢

网友A:
正负各0.707V,波形是直线!!

网友B:
未滤波前为 6 相纹波

楼主:
广州通达,你说错了,周公是正确的。怎么可能是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