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方案选定

楼主(2003-09-28):
生产线中,生产速度在200米以内变动,且变化快,切削主轴需要将产品切削设定长度,并且长度可以由上位机设定,请问各路高手,应当怎样控制,谢谢!我还想问一下,磁粉离合器的输入是0~24v,2A,可plc的模拟量输出不可能承受2A的电流,应该使用电流放大器?在哪儿买,我在广州,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A:
控制2A的负载,当然不能直接用PLC的模拟输出,可用一个电流放大器,直流电机电流放大器可用,甚至可用音响放大用的傻瓜电路.PLC只是给出指令.autodragon所描述的问题不是很清楚,是否要在运动的同时进行切割?可能需要在开始切削时,使切削主轴和工件运动同步,增加一个伺服轴即可,可来电讨论

楼主:
多谢wmxia! 谢谢您的回复,关于电流放大器,可否能介绍几个你觉得好用的牌子,最好可以调整电压放大比例的,例如输入10v电压(或20mA电流)时,可以调整输出电压小于24伏。 最近了解了一下运动中的定长切割,其实需要用飞剪控制器,例如mks等品牌,它的速度是根据工件速度动态同步的你可以到正频变频器的网站上了解飞剪控制的原理,不知道如果直接用plc控制,它的算法怎样?请多交流!多谢指教!

网友B:
其实PLC也不是没有模拟量输入为2A的,比如施耐德的PLC,在继电器输入输出的情况下,额定电流是可以达到2A的,这一点在PLC行业也只有施耐德旗下Modicon的PLC有这个能力,这一点你可以找一些施耐德的资料了解一下。但我不能确定其精度能否满足autodragon你的要求!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A:
继电器输入输出,是开关量,再大的输入输出电流也没有用,电流放大器可用美国COPLEY 公司的电流型放大器,笔者曾经用过.飞剪顾名思意是在移动的过程中剪切,如果剪切所需的时间过长,则需要在剪切的同时使切刀跟随被切物体移动,如对于管材的切割,可用带伺服模块的PLC或伺服控制器,算法要根据具体的产品而定.

网友C:
生产线中,生产速度在200米以内变动,且变化快,切削主轴需要将产品切削设定长度,应当PLC+伺服上传PC.在PC界面上设定参数。 通本电气公司 0755-25884160 25884176

网友D:
也可以使用PMAC的轴控卡,通过上位机可以轻松设定电机的运动,对于速度变化可以精确控制,也可以控制切削主轴,可以选用附件,实现PLC功能,32入,32出,最多可以实现1024入,1024出,干什么都够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E:
我看你的应用必须使用同步剪切系统,如果是线材最好用飞锯系统,如果是板材,最好用横切系统。最重要的是控制的策略中是否必须在切割时保持切具和被切材料的同步,以减少对材料的损伤,如果有这样的要求的话就必须仔细选择控制方法。

网友F:
如果是高速同步飞剪系统的话,不只要考虑电子凸轮说的同步切割,还要注意到切割系统在往返过程中的加减速问题,以减少对系统的冲击。最好选用高动态性能的伺服电机,我们代理的HDY系列电机就能满足这一要求。